MWC 小四轴 自稳 能抗住风吗

楼主(2015-03-13):
一直玩 APM F450(已经安装到D-425里了,这个按下不表),没事组了一个 X240 的小四轴室内飞(A1510,好盈10A,5045三叶浆),使用的是 MWC 的飞控,自己调过 Roll/Pitch 和 LEVEL 的 PID,效果还不错,绑绳浆朝下打油门可自动回平,室内漂移比较小(和DJI的比过,差不多),练手是不错的,手动可以控制在一个80cm*80cm的砖内飞。

但我在室外飞的时候,因为有点风,就反向打杆去抵抗风,却发现越打杆,飞机就急速越升越高(没有打开定高功能),根本控制不了,而以前用 APM F450 没这种问题,大家碰到这种现象了吗?只是因为飞机小、浆小的原因吗?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就是,MWC 用加速度计来做自稳,靠的是加速度计的重力方向来了解飞机是否水平,任何时候只要 Roll/Pitch 回中,MWC 就尝试回到加速度计水平的状态,所以在没有 GPS 的时候,MWC 是不能自己定点抗风的(即 MWC 没办法使用加速度计测量水平方向的移动,所以不会尝试自己偏一个角度去抗风),包括 APM,DJI 都是这样,我这个理解有没有错?请大神指正,谢谢。

网友A:
Roll 和 Pitch 的 I 可能太小了,加大点儿试试。

网友B:
有风不能手动修正么?

网友C:
没有外部传感器多轴怎么会知道自己移动了呢....用加速计没办法捕捉的慢速的位移的..因为不知道那个是误差震动还是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ll 和 Pitch 的 I 可能太小了,加大点儿试试。

我现在的 Roll/Pitch 的 PID 是:1.9, 0.030,30;
调PID的时候,发现 0.010 和 0.020 的 I 不够,回稳的时间比较长,才选的 0.030
你是指这个会对我打杆抗风有影响,需要调大一些  I 是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风不能手动修正么?

我是手动修正,但一修正,飞机倒是没被风吹跑,但高度急剧升高(油门没动),吓人,然后一松,又被风吹着跑,很难操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外部传感器多轴怎么会知道自己移动了呢....用加速计没办法捕捉的慢速的位移的..因为不知道那个是误差震 ...

我也是这样想的,加速计没办法判断慢速或匀速的运动,这是所有飞控都没办法的,只能用GPS、图像识别或光流等来提供辅助了
所以慢速飘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