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国产控 比较好的有哪些?

楼主(2015-03-13):
请问下 国产控 比较好的有哪些? 天地飞? 华科尔!?

网友A:
何为比较好 都是半斤八两 没得哪个敢说好 工程设备一般都需要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几十年前我们在搞ZZ 没得时间积累~

网友B:
两个都差不多

网友C:
几乎所有国外品牌遥控器都在国内代工,国产遥控器完全可以满足一般飞行要求。故障难免,就看运气。

网友D:
去买DX8吧貌似地平线那还剩最后一个 我年前想买 结果买了DX9 现在后悔莫及

网友E:
天9吧,能增程

楼主:
多谢大家 经过反复思考 买了个 新手空 富斯 I6 以后玩好了再上高级控吧

网友:
也就这两家叼一点

网友F:
frsky的x9d plus不错,我在用

网友G:
天七我用了快一年,没故障

网友H:
富斯9,刷ER9X,国产良心控。

网友I:
强烈建议楼主买个华科尔D10 ,性价极高~

楼主:
多谢 各位前辈指点 !已入 富斯 I6 玩好了 准备入 D10 或天9 !

网友J:
富斯I6也是不错的啦,
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