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我看看这个云台主板的零件是什么

楼主(2015-03-13):
今天想飞飞机,打算云台上的信号线接接收器,结果接收机的底线不小心接到云台的5V正极上了,主板烧坏了,感觉上是这个类似三极管的东西烧了,但在t宝上没找到,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零件啊,或者还可能是什么烧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稳压芯片

网友A:
好像是5v稳压管  ,板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型号都写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5v稳压管  ,板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型号都写上了

我按照上面的字符搜索,没有找到呢

网友B:
貌似可以用AMS1117  5.0V稳压芯片替换

网友:
看着像稳压模块

网友:
5伏稳压管,废光驱硬盘都有,一个几毛钱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有一脚接正极、一脚接负极(可能有电容或电阻) 如果是的话很可能是5v稳压

网友:
1117 废旧电脑板卡上取一个吧

网友:
AMS1117-5.0V   X宝几毛钱一个,正看,1脚接地,2脚5V输出,3脚电压输入

网友C:
人家不是印上了Lm1117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不是印上了Lm1117么?

不是的,是113pe 17-什么的

网友:
5V稳压芯片 某宝搜 ams1117  要5v的

网友A:
pcb板上写着LM1117-5v

网友:
只要能5V稳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不是印上了Lm1117么?

哈哈,原来板子上面写着的,,,没注意看,,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可以用AMS1117  5.0V稳压芯片替换

赞成。。。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上写着LM1117-5v

恩,看到了,,多谢了,,,我一开始一直在看贴片上的模糊字,没注意板子上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