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家用车窗铣床

楼主(2015-03-13):
在家用,不知哪个牌子好,谢谢

网友(2015-12-03):
我也不知道啊   同问

网友:
车床根据你需求的大小,重量,看看黄山CJM250    金洋WM180V 210   250,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越大越好。

网友:
我有一台二手的小卧铣转让。两个人可以抬的动,在辽宁,可以打包装出外地。电话微信13304161285  QQ15330936659

网友(2016-04-17):
楼上的是铣床??????????

网友:
这确实是卧铣床!是简易的!我在套包搜到过,好像要价2000!

网友:
我觉得华飞的或者小潘的都行,家用级别。

网友:
楼主不用想了,家用车床,黄山CJM250 或280     钻铣床 磐氏PX32 或同级别的 ZX30,也就这两种了,其他的,请无视吧

理由,CJM250  齿轮变速,车丝不用换挂轮,其他的要么是无极调速(没力气)要么是要换皮带(满手油污),最讨厌的是换挂轮,能把人给烦死
          PX32,齿轮变速,精度也还行,220供电, 如果上到7045级别或更大,就搬不动了,而且一般家里不可能有三相电,装变频器又要一笔开支
最后忠告,如果你买的低于这两个级别,用用你就会后悔的,折腾来折腾去,最终还是会回归到这两样上的。 当然有条件上更大的机器除外~~~

网友(2017-03-14):
还是分开买好。。。

网友A:
磐氏PX32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磐氏PX32的路过

数控的吗,我去搜好像是手动的

网友(2019-02-08):
不建议你买钻铣合一的机床。这类还没有哪家做的像样的。

网友:
5楼的小铣床第一回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