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豹二坦克,用多少减速比的电机合适

楼主(2015-03-13):
金属豹二坦克,旋转齿盘上60齿,减速电机上17齿,都是一模齿轮,用6V减速机,用多少减速比的好呢??

网友:
来占位的

网友:
强势围观。。。话说旋转齿轮才60齿不会小了点么???

网友:
比例是多少啊?

网友A:
这样应该是按转速来选,而不是按减速比来选呀。看你大齿圈要多少秒转一圈,然后算出小齿轮要多少秒一圈,然后按这个速度来选减速电机。

网友:
车重都没有不拍配动力

网友B:
转速比大,扭矩大,速度慢。转速比小,扭矩小,速度快。老式的二战坦克好办,速度慢。豹式2A6大概要比二战时的虎式快一倍以上,要求既要快又要大扭矩。只要空间允许选高速大扭矩电机,大转速比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比大,扭矩大,速度慢。转速比小,扭矩小,速度快。老式的二战坦克好办,速度慢。豹式2A6大概要比二战 ...

原理我也懂,你就告诉我用6V多少转速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是按转速来选,而不是按减速比来选呀。看你大齿圈要多少秒转一圈,然后算出小齿轮要多少秒一圈,然 ...

原理我也懂,你就告诉我用6V多少转速的就行。兄弟你波箱好了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理我也懂,你就告诉我用6V多少转速的就行。兄弟你波箱好了不。

那要看你想转多快了,打个比方10秒一圈,那炮塔一分钟转6圈,也就是转动6x60=360齿,一分钟小电机就是360/17=21.18圈,这样就选每分钟25-30转的电机,留些余量。如果想转快一些或者慢一些,就按上面再算一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想转多快了,打个比方10秒一圈,那炮塔一分钟转6圈,也就是转动6x60=360齿,一分钟小电机就是360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