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自制LED控制器,夜航必备,炫酷!

楼主(2015-03-13):
楼主不是什么技术专家,大学生一名,读电子技术专业的,有兴趣也可以一起讨论,
废话不多说,图片,视频均原创,程序来自一位模友,在此感谢他!
测试视频在二楼!

材料:
arduino pro mini                                      1块
1K电阻(贴片封装比较小,省地方)          8
9013三极管(NPN型号都可以)                4
单排弯插针                                                 若干
双排弯插针                                                 若干
万能板 (最小块的那种)                           1块

其他:
电烙铁     焊丝    铁丝

开始,用Arduino下载好程序到arduino pro mini上,具体方法可以百度。不懂也可以问我
把arduino pro mini需要用到的脚焊接好插针,万能板拿好位置,剪一小块出来,大了的话搞定之后再剪掉一点就行了。

然后根据电路图焊接其他元器件,排序有点麻烦,我搞了好久才拍得那么省位置。

先不要把万能板和arduino pro mini焊在一起,不然很麻烦的,先把万能板焊接好,然后再插在arduino pro mini上再焊死管脚。

程序:百度云附件:LED.ino

楼主:
二楼编辑一下就要审核.......

http://www.tudou.com/v/xDaZpNN16X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
技术贴.光看到焊接的線路頭就暈

网友A:
led用不着mini吧,用attiny应该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用不着mini吧,用attiny应该就足够了。

也可以,改一下程序输出输入接口就行了

网友B:
焊工还可以哈,不过你可以自己画个板子,做个10pcs也就50rmb,不算贵

网友: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航模     机架图     纸交流社 218356           7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工还可以哈,不过你可以自己画个板子,做个10pcs也就50rmb,不算贵

我会画PCB,但是比较麻烦,要兼顾anduino pro mini小板,不过画10块板我也用不了那么多

网友:
支持,不过飞控支持最好了,apm就支持,自己搞个mos管,或者三极管搞上去就好了,只有是apm控制等的状态,不需要按钮。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