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牌子电池相对足量一点啊...

楼主(2015-03-13):
之前发过帖子说换配置更轻了续航却下降了,今天特意买了个高精度万用表来测一下电流,因为我电机云台图传都是一块电池供电,所以在地下分别测了飞控+图传、云台的电流分别是0.21A和0.49A,比较奇怪是600mw的图传电流才200ma,先忽略~~然后全接上,油门到50(平时45左右就能悬停了),总到电流13.5左右,跟厂方给的数据差不多了,4S 4200mah 13分钟下来,回压到3.7,B6充进3200左右,跟4200差好多呢...手头是达普和TCB的,求推荐一下电池~~

网友A:
花牌,感觉可以。/

网友B:
花牌电池真是不错,一致性好,容量不虚标。据说达普挺好的啊。电池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只要不是太差,还是喜欢买便宜点的,毕竟是消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牌,感觉可以。/

花牌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电池真是不错,一致性好,容量不虚标。据说达普挺好的啊。电池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只要不是太差,还 ...

之前看帖子,有的人3.5充电能足量,有的3.7充都足量...看来这个“足量”真心难厘定啊...

网友C:
至今还没用过格式的,我想总是一分钱一分货吧,贵肯定有它的理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帖子,有的人3.5充电能足量,有的3.7充都足量...看来这个“足量”真心难厘定啊...

一般都是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今还没用过格式的,我想总是一分钱一分货吧,贵肯定有它的理由

格式买不起啊

楼主:
放到3.5对电池影响大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3.5对电池影响大不?

我设定的带负载3.6,报警降落回来刚好3.8

楼主:
我平时是看OSD的,3.5飞控LED报警,下来和回到3.7,在想要不要再飞一下

网友D:
目前用过ZIP,TUNING,格氏,最牛B的是格式,当然最贵也是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用过ZIP,TUNING,格氏,最牛B的是格式,当然最贵也是他

zip我看过,某宝上好多微鼓的,有质量好一点的PM一下麽

网友:
引用 楼主:
zip我看过,某宝上好多微鼓的,有质量好一点的PM一下麽

ZIP不要买了,TUNING有个纳米技术的可以,价钱也比格氏便宜

网友:
电池还是用放心一点的格氏。电池出问题就绝对是炸鸡

网友E:
我用dapu 5200mah的彩虹,放到3。5v冲进去3000mah,

网友F:
我ROC 3S500 看OSD 10.8 报警下来。 充电只冲进 1800多毫安,  用PL8放电 单片3.5  放出3800多毫安。 再充满,充进4000 多点。
便宜没好货。

网友:
focus不错 价格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dapu 5200mah的彩虹,放到3。5v冲进去3000mah,

这个有点坑哦...我4200,到3.5能冲进3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ROC 3S500 看OSD 10.8 报警下来。 充电只冲进 1800多毫安,  用PL8放电 单片3.5  放出3800多毫安。 再充 ...

10.8下来回压到多少了?才充进1800而已...

网友G:
同问,花牌4s的两块,可否串联起来,做为8s电池使用?

网友:
dapu一直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