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240穿越机,装机+简单调机完毕。继续折腾,Naze32,OSD,M8N,超声波,小蚁AV

楼主(2015-03-13):
这一阵火穿越机,偶也装一架学习学习,穿越机架和电子设备可选的也不多,都是标准配备,选了下面的东西,花了一晚上+一上午装好,再花了一下午调机,试飞了两块电,袖珍好玩。

KIM240碳纤折叠机架
银燕1806 KV2280 *4
桨GF 5040,5045
好盈乐天10A长线版 *4
BEC模块 5V/3A
CC3D弯针
创新科TS5823 200mW
MOBIUS 808#16二代
BB响追踪器3in1
双天eco 3S 1300mAh

装机主要参照“<>恋上240摺迭小四轴<>含组机过程/CC3D设定及穿越视频分享”这个帖子,对法師傅 表示感谢。

CC3D转了90度安装,插拔USB方便。

第一次用CC3D,不熟悉,慢慢摸索简单调试,选用里面250的参数,试飞2块电池
用功率计测了一下悬停时候电流功率数据,如下图

功率计40g,加起来起飞重量522g,悬停电流9.3A左右,功率105W,桨效约5g/W。
3S 1300mAh电池,设定3.6V报警,飞了4分半下来,之后电压回升至3.82,实际才消耗680mAh。
实际飞机482g,如果设3.5V报警,估计可以飞六七分钟。

买桨的时候买的5030和5040,结果收到的全是5045,就用5045先飞着吧,等买了5040再测一下效率。

由于在室内试飞,Mobius没录像,改日到外面飞飞看。

3月14更新
同样加了功率计后522g起飞重量,1300mAh电池,设3.5报警,空载后3.7V,放出1060mAh。电压和容量都正好。
昨天新电池第一次用,才飞4分半,经过两三次循环,性能稳定了,妥妥的7分钟。
如果没有功率计,还能时间再长一些。

室内悬停试飞

悬停时间
5045桨,1300mAh,480g,7分钟,报警3.5空载3.7
5045桨,1500mAh,500g,8分半,报警3.5空载3.7

几种桨测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4740

4月16更新

2周前换下CC3D,换上Naze32,minimOSD,M8N,WS2812 LED, HC-SR04 Sonar,陆陆续续搞一周。
今天又换下808,换上小蚁。

WS2812 LED

HC-SR04 Sonar

小蚁相机AV

至此,不含电池全重已经搞到460g了

网友A:
碳纤版的可以这样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碳纤版的可以这样轻啊。

你没看他用的1300的电池,换个2200电池重量马上就上去了!这个机架还是有点重!
楼主换个5030浆的话飞行时间会长一点,不到500克的飞行重量1806电机配5030最好!!!

最后吐槽一下kim这个电池安装位置的设计(我原来也想买这个机架,都下单了,估算了一下又扯单了),为了保护电池在炸鸡时损失尽量减小,把电池像qav400那样做到后机身里面,但是由于240轴距限制,只能装“迷你”电池,机架又两百多克重,让人怎么玩爽呀!
保护了电池,可是炸鸡还是会炸808摄像机,808可是比电池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他用的1300的电池,换个2200电池重量马上就上去了!这个机架还是有点重!
楼主换个5030浆的话飞 ...

这个机架本来就是折叠的,如果稍微加一些尺寸做到280,电池电机和桨的匹配就能更优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架本来就是折叠的,如果稍微加一些尺寸做到280,电池电机和桨的匹配就能更优化了

这个kim240确实是目前我们能比较买到的最精致的穿越小机架(除了那让我看了难受的“骚红”铝柱!换了银色或者黑色铝柱也许更让人容易接受!)!!!

网友C:
cc3d转90度然后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转90度然后怎么调的

网友:
航模机架图纸交流社 218356752

网友D:
一般都是设置3.6V,3.5V已经过头了。 飞4分多这个续航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设置3.6V,3.5V已经过头了。 飞4分多这个续航也是醉了。

3.5怎么可能过头,这是负载电压,下来怎么也得3.7这样。
这块电池是新电池第一次充电,现在设到3.6,空载3.82,实际才放出680mAh,还有一半的容量呢。

网友:
你用的哪个版本

楼主:
我用的15.01
上面的图是法师傅帖子里面copy过来的。

网友C:
你的飞机悬停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飞机悬停抖吗

离地30cm内副翼抖,估计是地效。离地1m就不抖了,就是有点飘。

网友C:
我的也是假如副翼往左打飞机自动回正了他还往左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假如副翼往左打飞机自动回正了他还往左飘吗

网友E:
续航能力确实是致命伤 如果把电池通过手段上置且换成大电池 也就与其他机架没太大区别了 同时全机重量立刻上去
电池与电机的选择局限令这个机架对不起它的价格 总而言之 这是个很尴尬的机架

网友F:
图传天线和安装座能给个链接吗。这样安装很结实呀。

网友:
我也是这个机架,2204的电机,2200的电池,装了个直升机450的脚架,电池挂在机架下面。全部下来重量600G多了,还没带山狗。续航时间8分钟左右

网友G:
刚开始关注穿越机,想请教一下楼主,cc3d有弯针直针,蘑菇天线有直头弯头,就你这样的机架,选哪种安装方便。没有装过,没有立体的概念,特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cc3d转90度然后怎么调的

机头朝前,USB 朝左是负的哦-90°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机头朝前,USB 朝左是负的哦-90°

CC3D的针脚朝机头是正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开始关注穿越机,想请教一下楼主,cc3d有弯针直针,蘑菇天线有直头弯头,就你这样的机架,选哪种安装方便 ...

如果是这个机架,用CC3D弯针,天线直头+延长线。
其他机架安装位置不同,看情况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头朝前,USB 朝左是负的哦-90°

我装的是USB在飞机右侧,90没错,试飞过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传天线和安装座能给个链接吗。这样安装很结实呀。

大力家有,搜“图传天线延长“,SMA头子螺纹和针不要搞错了。

网友:
除了调好,电池给力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I:
CC3D的针脚朝机头是正90度

我的是-9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续航能力确实是致命伤 如果把电池通过手段上置且换成大电池 也就与其他机架没太大区别了 同时全机重量立刻 ...

犀利到位的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续航能力确实是致命伤 如果把电池通过手段上置且换成大电池 也就与其他机架没太大区别了 同时全机重量立刻 ...

       暴力穿越单次5-6分钟其实已经够了,配合外场电源2块高性能电池可以飞到吐。一个机架总有偏重总有取舍么,你总不能要求一个机架既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我倒觉得这个机架定位就是这样的:耐摔,易携带。要慢悠悠长航可以玩支持6寸桨的机架。

网友:
小机架重量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暴力穿越单次5-6分钟其实已经够了,配合外场电源2块高性能电池可以飞到吐。一个机架总有偏重总有 ...

减少换电池的频率也很重要 想吐的时候休息一下啊亲 吐完不用换电池 继续飞 多好

网友:
250的波纤架子,我也是1806配5寸桨,4000毫安3S的。飞到3.5V报警,飞15分钟左右。不过太重了,掉高度严重。。准备换2200毫安试试看。

还测试过1300毫安3S的,确实只能飞5-8分钟。小电池飞机轻了,油门中位时候飞机直线上升,大电池么油门中位掉高厉害。

这个CC3D调参软件里要怎么才可以设置油门中位的时候高度变化不那么厉害???????求解。。。。。。。

网友J:
装机细心到位,尤其是天线和图传之间加连接线是最智慧的,因为我的肥鲨600mw图传多次炸机后天线坐从电路板上脱离且铜箔也扯掉一部分,后来我用两根线焊在天线和电路板之间解决了,之后由于是软连接,再也不怕伤电路板了,当时就在想,要再装机发射与天线必须得做分离才更耐炸,而这点你想到了,赞!

网友:
- -问下 大神你的  底板箭头指向方向是红LED还是白LED?

网友:
悬停8分钟,穿起来估计能过10分钟。

楼主(2015-04-16):
首页更新

网友:
sr04-sonar這個是什麼作用?

网友:
電變接麼打的3個電線有没分那接那線?

网友K:
请教,CC3D和NAZE32谁的手感好些?另外配个超声波定高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CC3D和NAZE32谁的手感好些?另外配个超声波定高效果怎么样?

超声波在3m以内定高效果很明显,打开定高后,飞控对油门的反应就不够线性了,一顿一顿的,这也就是用来玩玩而已。

折腾这么久,没什么在室外好好飞过,用Naze32也是打在Angle模式飞了几次,和CC3D比,对手感没有什么体会,惭愧!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在3m以内定高效果很明显,打开定高后,飞控对油门的反应就不够线性了,一顿一顿的,这也就是用来玩 ...

多谢。

网友H:
HC-SR04 Sonar安装需要什么?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HC-SR04 Sonar安装需要什么?怎么安装????

根据用的是PWM还是PPM接收机,不同接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根据用的是PWM还是PPM接收机,不同接法

pwm的,是还要买线材线头吗?直接接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pwm的,是还要买线材线头吗?直接接接收机?

接飞控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飞控上

直接接上去?不用osd什么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接上去?不用osd什么的也可以????

和OSD没关系,和飞控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J:
装机细心到位,尤其是天线和图传之间加连接线是最智慧的,因为我的肥鲨600mw图传多次炸机后天线坐从电路板 ...

有沒布圖,我都想學習一下 ?

网友L:
那cc3d能安装HC-SR04 Sonar嗎???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cc3d能安装HC-SR04 Sonar嗎???

CC3D用OpenPilot是不行,刷了CleanFlight固件后还有希望,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
我剛入門,要學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用OpenPilot是不行,刷了CleanFlight固件后还有希望,不过我没试过。

原來不行,怪不得未見到有cc3D的人裝這個,謝謝回答!

网友:
挂在 的真多 ,晕了

网友:
支持一个,楼主太牛逼了

网友M:
不过感觉,240的机架装这么多东西貌似有点太挤了,而且只能飞7分钟也是不怎么好,起码能飞15分钟才够high

网友:
我是来顶楼主一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3.5怎么可能过头,这是负载电压,下来怎么也得3.7这样。
这块电池是新电池第一次充电,现在设到3.6, ...

680MAH是怎么算出来的?电压*电流,电池的电压、电流应怎么取?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过感觉,240的机架装这么多东西貌似有点太挤了,而且只能飞7分钟也是不怎么好,起码能飞15分钟才够high

不是150小时吗?

网友:
呵呵 你想多了

网友O:
哈, 现在我要跟你学习了 , 一直想用Naze32 , 只是设定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N:
680MAH是怎么算出来的?电压*电流,电池的电压、电流应怎么取?

功率计挂在飞机,下来导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哈, 现在我要跟你学习了 , 一直想用Naze32 , 只是设定太麻烦

其实Naze32的GUI设定比CC3D简单,还可以自动调参。
如果接外设,GPS,声纳,LED也简单,就是OSD搞起来麻烦一点。

泡泡这几天已经出了2个教程了

网友P:
楼主方便解答下Mobius808 和小蚁哪个更适合穿越? 固定、画质、延时等方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方便解答下Mobius808 和小蚁哪个更适合穿越? 固定、画质、延时等方面。——谢谢!

固定:808优,808-40g,小蚁70g
画质:小蚁优,并且有1080-60P,808最高1080-30P
延时差不多,0.2s左右
这两者价格差不多,808略贵,不介意30g重量选小蚁,画质和60p还是好的多,并且APP设置方便,固件更新快。

网友Q:
楼主的那个图传延长线很赞!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传输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那个图传延长线很赞!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传输的效果!

肯定是不如直接来的好

网友:
嘩, 如果有這麼多玩到吐啦

网友R:
请问可以发一下naze 32飞控的淘宝连接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可以发一下naze 32飞控的淘宝连接给我吗

不是淘宝买的,具体购买方法我PM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淘宝买的,具体购买方法我PM你吧

非常感谢,另外也在私信里面请教了一些问题,希望有时间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看到过最稳的,,穿越记啦~~~~~~配置i很高

网友(2015-09-17):
我已经完成了NAZE32飞控的软件升级,osd的程序烧写,目前使用CF软件调试,GPS也接收到10多颗星,但是却卡在了解锁上,我CF软件最大和最小行程分别设置为1900和1100,中间行程为1500,futaba遥控器最大和最小值为2000和1080,软件里油门也已经校准,可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无法解锁,请高人指点什么问题,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在CF软件里Modes页面里,我把ARM设置了通过AUX1的切换是否解锁,删除ARM的设定然后保存,不用辅助开关解锁,现在已经可以用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了。

网友S:
请问下lz的m8n是gps模块吗,naze32的其他版本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下lz的m8n是gps模块吗,naze32的其他版本可以用吗?

Naze32的GPS功能几乎没有,不要再浪费钱折腾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Naze32的GPS功能几乎没有,不要再浪费钱折腾了。

可以在osd上显示方向,距离什么的吗?一件返航和失控返航应该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可以在osd上显示方向,距离什么的吗?一件返航和失控返航应该不行吧?

要在OSD上显示方向和距离,把GPS直接连到OSD也行。

网友T:
慢慢摸索简单调试,选用里面250的参数
这个参数在哪里 麻烦楼主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T:
慢慢摸索简单调试,选用里面250的参数
这个参数在哪里 麻烦楼主告知

那是CC3D里面的预设模型,naze32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CC3D里面的预设模型,naze32没有

我就问CC3D的 CC3D里面的预设模型在哪里

网友:
lzd7e可以玩穿越吗。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遥控器?再发下NAZE32的详细接线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