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飞控改pcb板

楼主(2015-03-13):
对于cc3的pcb进行改板,大电路不变,希望大家能提供合理意见。例如:pcb板改为3.3x3.3这样就方便拼版,在10x10的打样情况下可以做9片,而且这批90片的价格不会超过1百元,平均每片不足一元。又例如将原器件全部至于顶层,方便焊接,和电路板的安装放置。还有将稳压模块lp2992 换为662k既降底成本又不影响性能,同时方便大家对易损件的更换。希望大家能给出合理意见,本人近期正在改pcb 望大家踊跃发言。
我只改了部分 效果看图片

电子元件全部至于顶板 降压模块为662k

电子元件全部至于顶板 降压模块为662k

网友:
可以截个图发上来看看么?

楼主:
另外接口改为手机上的那种小接口 mini usb接口

网友A:
记得把改的mini usb口换个方向 要不安装完调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把改的mini usb口换个方向 要不安装完调试麻烦

为何麻烦呢 usb接口在顶层 就是没画封装那个,在下面中间的那个位置。如果麻烦应该放到哪里呢?

网友:
这事情你不做我都想做,提几个意见,
1,陀螺仪加速度计一定要放板子中间,这样反应才最准确
2,用micro usb吧,mini usb早过时了,位置可以不用换,不然很多老客户又不适应了

网友B:
我觉得改不改板无所谓阿  可以做些优化  毕竟这板子功能不多

网友:
        我觉得上下都有贴片无所谓,反正是四个柱子固定。接口除了USB其他放在“前”或者“后”的位置比较好布线。比如我用S.BUS接口,就必须从侧面布线,总是担心会撞掉。LED可以移到侧面去。其他位置不够可以换0402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改不改板无所谓阿  可以做些优化  毕竟这板子功能不多

赞同
cc3d是个好飞控

网友C:
大神能不能给个原理图啊,最近貌似还有一个新版的本的升级版的,这个图去哪里找啊,希望指导

网友:
预定一片 到时pm我

网友:
最好能让DSM卫星能插上就用,不用外加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不能给个原理图啊,最近貌似还有一个新版的本的升级版的,这个图去哪里找啊,希望指导

好像是这个版本叫sparky 不过也是很久了 在国内很新 在国外就旧的很了 我也没有深研究

楼主:
几个小改进 input的电阻已改成单个的了,就是fil-1到3改为六个小电阻。 主控芯片准备用stm32f103c8t6 不是cbt6 二这区别在于存储空间 外加了16mflash二者应该一定可以通用,接口改为micro usb。pcb为3.3x3.3更轻。全部原件至于顶层,可用加热平台直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错,俺正打算【提高 档次】采用:STM32 F405 RGT6
64脚 1MB ROM 带硬件 D ...

就换u吗 软件这块怎么办呢
软件支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换u吗 软件这块怎么办呢
软件支持吗

CC3D 是 飞多旋翼的 飞控。。。

换 CPU 之后,,是 直升机专用 飞控。 软件肯定是 完全不同的。

是请你 画 PCB 板 而且是个 很 简单的 CPU 板 而已。请参看2帖子:

2015“飞控”爆降100倍:从单轴陀螺仪起步:逐步DIY直升机飞控。 ... 1 2

有对DIY【模块化】简易飞控感兴趣的吗?(自己掌握核心软件)避免限高50米之类。 ... 1 2 3

我 把 传感器 全部都 分出去了,CPU 板 没几个零件。

网友:
其实Openpilot系列还有几个升级版本,比如Revolution什么的,传感器也丰富,国内卖的不多,可以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 是 飞多旋翼的 飞控。。。

换 CPU 之后,,是 直升机专用 飞控。 软件肯定是 完全不 ...

我搞定不了 有点困难 不过翻板还是很简单的可以直接找制作pcb的厂家 好像比正常打样贵2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