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模

楼主(2015-03-13):
大家铸造用木模,有没有做消失模的,懂的分享一下,

网友A:
只用木模做过砂型。

网友B:
熔模材料与型壳材料均有较严格的要求,配方多保密.若买成品材料还很贵.高端技术在航空 ,军工中.实验一下:"增材制造"很有前途.

网友C:
看LZ你铸造什么了

网友B:
铸铜,铝件还算容易些,要铸不锈钢件就很难了.

网友D:
用泡沫啊,简单实用!

网友B:
消失模更适合一定批量生产,仅做单件或几件制品似乎总体成本太大.

网友E:
你好,我做过铝合金铸造,试过消失模。首先要做模型,选择的泡沫要有一定的要求。密度大做的模型容易成型挂涂料方便。但是铸造时产气多,要求真空度大。涂料,我就是用的水玻璃加石英粉比较细的150目的。涂料层不能太厚会引起排气不畅冲型不满。太薄会亏型。铸造时一定要做好防护哈。铝合金水700多℃刚倒下去时,浇口的铝液会沸腾并有大量浓烟。故铸造时要先慢后快再慢。建议你在图书馆先找本书看看哈

楼主:
你好,我做过铝合金铸造,试过消失模。首先要做模型,选择的泡沫要有一定的要求。密度大做的模型容易成型挂涂料方便。但是铸造时产气多,要求真空度大。涂料,我就是用的水玻璃加石英粉比较细的150目的。涂料层不能太厚会引起排气不畅冲型不满。太薄会亏型。铸造时一定要做好防护哈。铝合金水700多℃刚倒下去时,浇口的铝液会沸腾并有大量浓烟。故铸造时要先慢后快再慢。建议你在图书馆先找本书看看哈
(0) 楼主,我看了你的石膏铸造,做石膏母模,倒铝水前石膏模要先预热吗?石膏模会裂开吗

网友F:
单件的话,就用包装用的泡沫OK了,到某宝买个简易热切割就行了,割完用白乳胶粘贴!

网友B:
用石膏模需要多种材料的混合配比,铸材不同配方不同.且要预先加温与除腊.

网友G:
属于精密铸造……

网友H:
失蜡浇铸一般是做小件的

网友B:
熔模也造上吨的大件,军民品全有.

网友I:
做过树脂砂熔模铸造,大型件,火车内燃机增压泵箱体,德国技术。。不是一般厂子能玩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