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来了我也不怠慢了,直接做个测评给大家分享下,航拍也不错,呵呵!

楼主(2015-03-13):
?qq-pf-to=pcqq.group从总体对小蚁的使用感觉来说1600万的像素确实很不错,照片的细腻度好过狗3,狗3+没有就不知道,但是在色彩方面感觉这点还是狗3的颜色要好一点,小蚁感觉画面比较清淡,而且层次感没有那么舒服。从视频拍摄上面来看最高支持1080p 60帧的高速拍摄这点的确是真实的,不是所谓的软处理那种。画面速度过度感觉和狗3一样干脆、舒服。但是不足的地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画面的清晰感就是欠了点,貌似近景清晰,远景偏模糊。感觉像是镜头调焦没有调到位置,不过也有可能作为一款运动相机来说主要拍特写或者周围事态记录有个5-10米的清晰度就可以了,所以就没有在意在远的景物拍摄清楚度。软件方面做的还是比较人性化用手机调,和狗3一样,但是在系统固件升级觉得很棒,因为方便。399的价格总的来说对得起实际拍摄水平,各方面使用也有狗3的9程以上的感觉,这是我个人认为。大家有机会去感受感受吧。

网友A:
有AV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AV输出吗

好像有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云台,感觉好稳啊

网友:
小米加油,支持国货

网友:
支持一下,效果不错,价格便宜,可以考虑入手了!

楼主:
淘宝上找happymodel就是他家的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云台,感觉好稳啊

全屏看就知道这云台不稳了

网友C:
有AV输出?这不科学啊,官方都说没有了

网友:
LZ是盲拍的吗?如果有输出,那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网友:
看来小蚁通病,远景模糊,焦距不对,LZ下次在手机信号发射塔下飞注意失控,干扰特别大

网友:
 光学防抖
  光学防抖是利用安装在镜头里的一组可以上下左右活动的镜片(PSD镜片)来完成的。当手发生抖动时,检测电路检测出抖动的方向,经控制电路控制PSD镜片相应地移动,对抖动进行补偿。这种方式补偿效果好,补偿后画面没有损失,但电路及光学结构复杂,成本相对较高,一般只有高档的3CCD摄像机配备。
  某些品牌所采用的CCD防抖其实是光学防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原理是将CCD安置在一个可以上下左右移动的支架上,先检测出是否有抖动,由于使用陀螺传感器,抖动的检测与其他公司基本相同。然后传感器检测出抖动的方向、速度、移动量……检测的信号经过处理,计算出可以足以抵消抖动的CCD移动量。
  电子防抖
  电子防抖使用数字电路进行画面的处理产生防抖效果。当防抖电路工作时,拍摄画面只有是实际画面的90%左右,然后数字电路对摄像机抖动方向进行模糊判断,进而用剩下的10%左右画面进行抖动补偿。这种方式的特点是成本低,但却降低了CCD的利用率,对画面清晰度会带来一定的损失,对DV拍摄的静态图像无甚帮助。多数低档的单CCD摄像机具有电子防抖装置。
  当拍摄静像的时候,个别DV、DC机型(比如富士数码相机)。还有一种所谓的自然防抖技术。其原理很简单,即是通过提高ISO感光度进而提高快门的速度来弥补抖动。显而易见,这种技术大大增多静像照片的噪点,降低图像的实用性。
  毫无疑问,光学防抖在技术以及最终效果上都要好于电子防抖。

网友:
给个链接吧47525657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AV输出?这不科学啊,官方都说没有了

是有的,可以用HDMI线改,官网迟点也会推出线

网友:
官网没有看到av 输出,请问怎样传输图像?

网友:
不错!清晰度不错、价格如何?

网友:
用这个相机,云台需要改造吗?我的萤石S1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三轴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