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池大家都是怎么下挂的啊?

楼主(2015-03-13):
飞越650机架,基本组装好了,电池只能下挂,可是光用两个绑带不行吧...6S那么一大坨电池,怎样能比较稳妥啊?各位大神给支支招

网友A:
650这个架子你打算上多大的6S电……个人建议600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这个架子你打算上多大的6S电……个人建议6000以内

6200的

网友B:
下挂 一定要注意了 我的下挂 电池掉了 飞机丢了  8000多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挂 一定要注意了 我的下挂 电池掉了 飞机丢了  8000多没了

是啊,所以说得弄个稳妥的办法,两个魔术带实在是不行啊,我刚才试飞了几次,没飞太高太远,下来发现有些松动,我还在电池上加了魔术带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说得弄个稳妥的办法,两个魔术带实在是不行啊,我刚才试飞了几次,没飞太高太远,下来发现有些 ...

最好 做个拖板 把电池拖住 最保险

网友C:
6s10000一直这样挂的,已经50个起落了

网友(2015-04-19):
粘扣加绑带(一个)一直飞的挺好 让楼主这么一说开始纠结了

网友:
6S10000的电池:3根绑带+魔术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s10000一直这样挂的,已经50个起落了

飞越 FY 680? 可以说说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越 FY 680? 可以说说配置?

恒力4225,390kv,1355桨,铂金30,xa,6s10000挂狗悬停2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