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控大神指导

楼主(2015-03-13):
想做一个能通过短信远程控制的四轴,不知道飞控怎么做,求模友大神指导

网友A:
。。。。。    为什么要短信控制     等你短信发到   飞机已经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为什么要短信控制     等你短信发到   飞机已经不见了

就是通过短信发送指令,如:起飞、降落,前飞100m等等,然后四轴在接到指令后执行完毕,就在原位置悬停(除去降落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通过短信发送指令,如:起飞、降落,前飞100m等等,然后四轴在接到指令后执行完毕,就在原位置悬停( ...

理论上APM改起来可以  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APM改起来可以  有点麻烦

求大神详细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详细指导一下

短信接收端在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信接收端在飞机上?

嗯,使用一个2g模块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信接收端在飞机上?

能不能加一下qq

网友:
干嘛短信?用app+gps控制,是不是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