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飞越2轴狗云台的俯仰电机怎么拆开?

楼主(2015-03-14):
前几天飞机炸机了,把云台俯仰电机的轴炸歪了,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换一根轴,但是不知道咋拆开的!希望大神们指导一下!还有xxd或者朗宇2212 的电机轴能不能换到俯仰电机上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顶一下,不能让沉了

网友A:
电机的拆法都大同小异吧,无非就是有个卡子,拿下来,然后抽出外转子,拿出两个轴承,轴要垫东西慢慢敲出来,轴通用不通用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拆法都大同小异吧,无非就是有个卡子,拿下来,然后抽出外转子,拿出两个轴承,轴要垫东西慢慢敲出来 ...

这个电机跟其他的还有点不一样!好像不是一个通轴啊!

网友:
在轴端看一下两个顶丝,电机拿下再卸卡簧片

网友B:
换个电机总承才75 修他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机总承才75 修他干嘛

魔友都有一颗好鼓捣的心!

网友B:
我也修过这,不过这轴换不了得 ,当初想卸下平下弯。可一用力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过这,不过这轴换不了得 ,当初想卸下平下弯。可一用力就断了

我的也是,今天知道咋拆开了!想把轴掰正了,结果一用劲断了!只好买总成了?

网友:
就是这样 。高碳钢的 就是平过来电机也会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