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求救

楼主(2015-03-14):
fmod  模式没有输出。。。 问题是,我在校准cc3d时,发现三段开关没输出,
在舵量反应中,,其他开关都有舵量变化。。就这个开关没有,
怀疑是坏了,可是  在陀螺仪设置中发现,遥控能识别012三个位置,那这样就很奇怪。。。不会使用了,求各位帮助

网友A:
这个现象正常,D10缺省设置FMOD键是不起作用的,得做配置,我是用6通道的MIX开关控制飞行模式,你实在要想用FMOD那就到 模型菜单-配置输出中把FMOD这个设在6通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正常,D10缺省设置FMOD键是不起作用的,得做配置,我是用6通道的MIX开关控制飞行模式,你实在要想 ...

多谢您。我回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您。我回去试试!

不客气,或者你飞控上的6通接到FMOD开关的所在的接收机对应通道上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或者你飞控上的6通接到FMOD开关的所在的接收机对应通道上也行。

恩,我d10没刷,昨天拿十通接收机试了试,没找到这个开关对应的。。辅助通道1和2都对应的另外一个三段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d10没刷,昨天拿十通接收机试了试,没找到这个开关对应的。。辅助通道1和2都对应的另外一个三段开 ...

我也是用的原厂固件,没有刷。你可以在配置输出里调整一下开关的通道分配就能达到目的了。我还是不指望这个像机了,接着用808,以后有需求买真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