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2.5.2失控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5-03-14):
我用的是APM2.5.2的飞控,按照泡泡老师的方法设置了失控保护,USB连接飞控,未解锁状态下一切正常,关控后模式自动变为RTL,尝试解锁之后,再次关控,模式自动切到了LAND(着陆),我就晕了,不知道上天之后如果失控的话到底执行的是哪个模式?大家有遇到同样问题的么?

网友A:
它发现你还没飞   所以直接到land

楼主:
也就是说我飞起来之后失控肯定是返航了是吧

引用 网友A:
它发现你还没飞   所以直接到land

也就是说我飞起来之后失控肯定是返航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飞起来之后失控肯定是返航了是吧

不是的。还是你没调试好

网友:
应该是已经飞到起飞点,执行降落指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飞起来之后失控肯定是返航了是吧

理论上  是的

楼主:
我进到参数列表看了一下,发现当GPS出问题的时候默认执行的是降落,测试的时候在屋里,所以失控自动显示降落了,我把GPS挪到窗边,定位成功后,就显示了RTL,但是刚才出去外场测试,GPS已经定位成功,切换还是有些问题,还得再调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