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也!炸鸡了!飞行日志已经截图,求高手分析

楼主(2015-03-14):
飞行中突然掉了下来,太快没看清,感觉是油门突然收小了造成的。回来看飞行数据好像是印证了这点,但是pitch的数据有点不懂?为什么末端有个奇怪的走线?

楼主:
第二张图是油门通道的

网友:
震动的曲线也发一下吧。

AccX, AccY, AccZ

网友A:
通场自稳飞,你还敢那么快把油门收那么多,估计是动力不足 翻了,第一张图应该是油门收的太多,飞控没动力来位置水平,导致了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场自稳飞,你还敢那么快把油门收那么多,估计是动力不足 翻了,第一张图应该是油门收的太多,飞控没动力 ...

不是哦,没有收油门,图上油门自己掉下去的,感觉是遥控器接收机的问题,心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哦,没有收油门,图上油门自己掉下去的,感觉是遥控器接收机的问题,心碎了

不会是遥控器失控了吧,怎么不设置飞控的油门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遥控器失控了吧,怎么不设置飞控的油门保护呢

设置了30油门的失控保护,真不懂怎么炸的T_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了30油门的失控保护,真不懂怎么炸的T_T

30油门的失控保护?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油门的失控保护?固定翼?

4轴,30油门正好可以慢慢下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4轴,30油门正好可以慢慢下落

不明白LZ怎么设置失控保护的,什么“30油门正好可以慢慢下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4轴,30油门正好可以慢慢下落

接收失控设置目的是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动作,你这样设置只是在接收失控状态下让接收始终给飞控30%的油门,还是在自稳模式下,怎能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失控设置目的是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动作,你这样设置只是在接收失控状态下让接收始终给飞控30%的油门 ...

在自稳模式下,视线内飞的,突然就翻了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轴,30油门正好可以慢慢下落

关控后  飞机会切到哪种飞行模式呢,  如果是定高模式下,百分之三十 会下降,如果是自稳,百分之三十 飞机就等于没动力了。

你是在按固定翼的思路设置多轴的失控吧,别用这种 了, 建议你好好学习下 多轴的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控后  飞机会切到哪种飞行模式呢,  如果是定高模式下,百分之三十 会下降,如果是自稳,百分之三十 飞 ...

At9关了控还是1100多,无法触发,只好开到30油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9关了控还是1100多,无法触发,只好开到30油门了

AT9  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吗?如果可以的话 把那个设置到失控后切换到RTL模式,那样的话油门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  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吗?如果可以的话 把那个设置到失控后切换到RTL模式,那样的话油门就无所谓了

可以,明白了,謝謝指點!沒裝GPS 呢,只好切換到降落了,哈哈

网友:
新手一次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