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坦克也双流了吗?——关于新版2.4G、晶振遥控器 行驶中转向顿挫感强烈的操控弊病

楼主(2015-03-14):
恒龙这几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 我感觉有进步也有退步 进步的地方就不说了 退步的地方 我感觉是遥控器
不要以为多了可以控制音量和冒烟开关的按键就是进步
其实根本不常用 最为致命的一点是 新版2.4G和晶振遥控器用了电子电位器
这个电子电位器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用于摇杆操控结构的感应
它的问题是当你坦克在进行直线行驶时候 需要转一个小弯 这时与转向同边的履带就会嘎然停止(即左转 左边履带停止 右转 右边履带停止)
而另一边履带则继续工作 虽然转弯是已经开始了 但是根本不需要这个夸张的行驶方式  以最小的转弯半径来过这个小角度的转弯

导致在缓慢的行驶在比较长的小角度弯道时候 需要不停的调整转向 这样的转向方式是没法让坦克听话的这样转弯时候的姿态就非常有顿挫感
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自己新买的坦克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
然而飞燕大神出的双流波箱非常非常非常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是与之而来配套的电调 主控板 N通道遥控器都要一起上阵 一起算下来的资金问题 想必会让很多人纠结
自己手头有台3年前虎式坦克 当时配的是晶振遥控器 它竟然可以让我的虎式坦克在大厅里穿梭自如 转向听话又细腻
直接秒杀了新版遥控器的操控手感
咨询过别人后才知道 原来这遥控器手感与新版遥控器不一样的地方 不在于信号不一样 在于 老款遥控器用的摇杆操控是机械电位器结构
而为什么新版遥控器的电子电位器会产生这个问题 还需要看过帖子的大神们加以解答 小的在此求教
我们说说手头这遥控器的机械电位器手感 操控起来的姿态是这样的 同样在直线行驶下 摇杆方向调整 坦克在行进过程中进行小角度转弯
这时与转向同边的履带滚动速度变慢 另一边速度不变 可以在比较长的小角度弯道行驶过程中 只要摇杆往需要的地方打方向
坦克就能走出与弯道同样弧度的行驶轨迹 一个弧度很完美的行驶轨迹 不需要再像新版遥控器那样 要不停的修正方向 有点双流的意思
当然能拥有双流波箱才是最完美的 姿态会更为线性和仿真 我的方式也许就是屌丝最简单的办法 望大神拍砖指教!谢谢
下面就让大家看看遥控器里电位器的具体照片 以及  下地行驶的测试视频

?x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我也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视频没看 看了图片和文字 没找到方法 楼主最好能吧2.4和晶体控综合到一起

网友A:
楼主这次的字太小啦,还有图也是小啊……

AM控里那是普通单联电位器,从图上看机械布局方式跟普通的航模板控很像
2.4g的是摇杆电位器,等于就是AM控里的机械结构缩小的版本,就跟常见的带2个摇杆的游戏手柄里的一样,当然恒龙用的是最便宜的,手感最差的。
恒龙的2.4g控已经出了3个版本了,第一版就跟AM控一样外观,第二版,冒烟开关和音量调节在控上了 ;第三版跟着新的M1A2坦克一起出来的,放6节电池了。

科普来了,度娘说:
“电位器是具有三个引出端、阻值可按某种变化规律调节的电阻元件。电位器通常由电阻体和可移动的电刷组成。当电刷沿电阻体移动时,在输出端即获得与位移量成一定关系的电阻值或电压。”
电位器就是个滑动电阻器,转动后3个引脚间的电阻值会变化而已

电子电位器这个并不存在哦,楼主是不是说数字电位器?但是看了下面的介绍我觉得恒龙不会去用这么贵的原件……

“数字电位器(DigitalPotenTIometer)亦称数控可编程电阻器,是一种代替传统机械电位器(模拟电位器)的新型CMOS数字、模拟混合信号处理的集成电路。数字电位器由数字输入控制,产生一个模拟量的输出。依据数字电位器的不同,抽头电流最大值可以从几百微安到几个毫安。 数字电位器采用数控方式调节电阻值的,具有使用灵活、调节精度高、无触点、低噪声、不易污损、抗振动、抗干扰、体积小、寿命长等显著优点,可在许多领域取代机械电位器。”

如果说2个控的不同的话,只能说是机械结构的不同引起的,
要把2.4g控改造为AM控内结构的话,缺少很多零件,比较难搞,可以试下把2.4g的电路板换到AM控内,把电位器重新焊接,不过,阻值必须一样,否则坦克就会乱跑了。

还有我用AM控的印象很不好,用了一次,到处乱跑,可能是遥控器电池电压低吧,既然楼主提出来了,我正好有AM控和2.4g,有空我去试下~

这里要感谢楼主的钻研精神,能发现问题并且动手研究,玩也要玩出名堂来~

说下题外话~咱们5imx的坦克板块才是全国领先的,某些人以为转移到了高达的论坛就能开辟RC坦克新天地的话,先提升一下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吧,否则你们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跟主流越来越远~

网友:
AM控机械电位器的控来顶一下,暂时没钱买2.4G控没法比,只能旁观一下呵呵

网友:
感觉这不就成了不是比例通道变成开关通道的感觉了?这个问题是纯遥控器问题还是电路方面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次的字太小啦,还有图也是小啊……

AM控里那是普通单联电位器,从图上看机械布局方式跟普通的航模 ...

AM控和2.4G控的电位器,结构上看其实是一样的,无非一个大点一个小点。

网友C: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的实验绝对会给一部分坦克饭带来福利,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花费不小的精力和金钱去鼓捣坦克改装,还是有很多是忙碌的奶爸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次的字太小啦,还有图也是小啊……

AM控里那是普通单联电位器,从图上看机械布局方式跟普通的航模 ...

感谢大神的肯定!祝你改装成功,到时候发帖指导改造方法。还有也望你解答下10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的实验绝对会给一部分坦克饭带来福利,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花费不小的精力和金 ...

说得没错,毕竟还是有一大部分人玩坦克趋于没时间,或者希望能有现成的改造件能稍微体验改造快感的,又或是考虑最小成本玩出效果的。这样稍微换个遥控器就能达到够用的遥控效果就能照顾到上面三种情况了

网友:
你那个2,4的遥控是玩具上面用的,和那个一样,造成顿挫的是程序,你可以换个遥控器试试,自己改装就可以。那个程序是因为这样编程序省时间,那个其实也是电位器,只不过是小型化了,不知道你打开过吗,边上的那个就是电位器,里面是弹簧。

网友:
2.4G遥控搞个混控就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M控和2.4G控的电位器,结构上看其实是一样的,无非一个大点一个小点。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机械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复杂点、大点,一个微型一体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肯定!祝你改装成功,到时候发帖指导改造方法。还有也望你解答下10楼的问题

10楼的问题是这个:感觉这不就成了不是比例通道变成开关通道的感觉了?这个问题是纯遥控器问题还是电路方面改了?

这个嘛 应该说两者是一样的结构,恒龙越来越简化电路和机械结构,还有把AM发射换成了2.4G发射而已,在2.4g的遥控器和电调里都有一个小板,那个小板就是2.4g的电路模块。
至于比例通道这个问题,不知恒龙的程序怎么设置的,是无极变速还是定了几个区间,我感觉像是定区间了,因为换别的电调,和单独的2.4g航模板控的时候,轻推摇杆电机会出现吱吱声,恒龙就不会有,说明输出的电压不是线性的,可能直接就是10% 20%这样增加的(具体可以连接万用表测试,暂未测试~)。
下面这个东西是恒龙2.4g的主控芯片,里面还有对码信息的存储。工作过程应该是推动摇杆,返回电阻,程序计算后,发出2.4g信号,接收板接收后,交给电调主控,控制电机转动。

如果各种推断正确的话,并且恒龙的混控程序无缺陷的话,导致转弯猛冲出去,或者操作不顺的情况有可能就是那个微型摇杆电位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楼的问题是这个:感觉这不就成了不是比例通道变成开关通道的感觉了?这个问题是纯遥控器问题还是电路 ...

如果你把晶振控主板接上2.4g电位器,依然可以实现混控功能,就能认定2.4G程序问题了
怎么接?

网友:
AM控的也顶一下,没原厂2.4G控,我M41A3猛犬玩着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机械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复杂点、大点,一个微型一体化了

微型一体化修、换或改动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把晶振控主板接上2.4g电位器,依然可以实现混控功能,就能认定2.4G程序问题了
怎么接?

经实验 可以接上使用个,我的2.4g控是第一版的,看楼主是第二板的。
接头是一样的,插上即可~很简单

没有装车的测试了一下,感觉推动转向的时候电机加速还是很平稳的,没有猛地加速

这就是那个微小的摇杆电位器,手感很差,很硬。航模遥控器里都没人用这个东西

第三版的控可能比较难更换了,电路板是一个L型的大电路板。(图片来自勤奋好学的要当爹的某同学,在此表示感谢~)
第一张图上,中间大黑方块的电路就是那个主控,第二张图上带着天线的那个小绿板就是2.4g发射板,可以看出恒龙的改进方法就是省料、集成

其他等待楼主测试啦,看AM控和2.4G控的内部空间,转移过去是很简单的,因为外壳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实验 可以接上使用个,我的2.4g控是第一版的,看楼主是第二板的。
接头是一样的,插上即可~很简单
...

对啦,说一下,我的2.4g恒龙控改装了2节18650电池供电,空间正好放下,虽然是3s也可以,但是2s就足够了,用2s锂电低压的时候,控的灯会闪烁,到时充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实验 可以接上使用个,我的2.4g控是第一版的,看楼主是第二板的。
接头是一样的,插上即可~很简单
...

我把机械电位器接上2.4G控主板后 测试结果是 又回到解放前  看来不止是电位器的原因啊·· 这跟2.4G控 主板也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机械电位器接上2.4G控主板后 测试结果是 又回到解放前  看来不止是电位器的原因啊·· 这跟2.4G控 主 ...

难道只有第一版的2.4g控才行?是不是信号有干扰?看下2.4g发射板上的信号线焊接如何,有没有短路,虚焊之类的
看第一版和第二版的电路板,只是增加了两个按钮开关,应该不会差别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只有第一版的2.4g控才行?是不是信号有干扰?看下2.4g发射板上的信号线焊接如何,有没有短路 ...

更正下 应该跟电位器没有关系 就是板子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正下 应该跟电位器没有关系 就是板子的问题啊···

我已发帖了,等待大家手里有AM控和2.4g控的同学来多点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发帖了,等待大家手里有AM控和2.4g控的同学来多点实验了

网友:
对于我们这样的电子盲来说还是直接买个双流波好了。。。。

网友:
试了下我的

楼主:
很好 很不错·· 用的是自改5级波箱 伟恒的主控板 不错 有投资就是有收益 转向动作更为细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