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N2OSD 正常接线后无图像输出 特来请教在看不见图像的情况下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5-03-14):
非凡N2OSD 正常接线后无图像输出 1、特来请教在看不见图像的情况下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2、哪位大神有该OSD的刷机工具及方法,请分享下。
在非凡科技那个群给群主反映不出图像问题。让我恢复出厂设置再不行刷固件,可都没找到操作方法

网友:
兼容的果然不好使 本来还在犹豫是n3还是miniiosd

网友:
N2接NAZA V2一次成功 ,

网友(2015-04-16):
N3接NAZA V2一次成功

网友:
把摄像头拔掉,看看屏幕上有没有OSD信息,而且你这线没接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