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无法同时使用数传和osd的问题

楼主(2015-03-14):
飞控是pix,miniosd原来插在telem2口,地面站进osd选项,开启遥测那个按钮是点不动,osd除了能刷新飞行模式外,其他数据都不能刷新,osd改到后来改到telem1口之后显示正常了,但是问题来了,我的数传插telem2口也是没法用的,也就是说osd、数传都不能插2口。于是做个Y线,把osd和数传并联都连到1口,osd可以用,但数传接收端闪绿灯无法连接,拔掉osd后数传才能连接。难道我只能osd和数传二选一吗,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情况改如何弄啊?

网友:
别接minimosd tx那根线

网友:
You need to set the SR2(?) parameter update rates in the Full Parameter List. You can copy SR1 as a starting point.

网友A:
另外就是在full parameter里设一下 SR2相关参数 设成和SR1一样 tele2口就会输出一样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就是在full parameter里设一下 SR2相关参数 设成和SR1一样 tele2口就会输出一样的数据了

非常感谢,按你的方法调整后确实有效
1.去掉miniosd端的txd连接线(对应pix通讯端口的rx)osd和数传都可以用了
2.SR2所有参数设置与SR1相同,SR2口和SR1口输出的数据相同,SR2可以用了
再次感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按你的方法调整后确实有效
1.去掉miniosd端的txd连接线(对应pix通讯端口的rx)osd和数传都可 ...

客气了

网友(2015-04-23):
问问。。pix接osd是接+5V,GND,TX,RX这些就可以了么?还是6条线都要接?

网友:
就用那4个信号

网友(2015-09-29):
学习了,回去试试!!!!

网友(2016-04-05):
楼主我和你的问题一样,可是我在地面站里找不到full parameter这个选项啊!我的固件是3.32 (是不是高版本的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2017-03-06):
引用 网友A:

另外就是在full parameter里设一下 SR2相关参数 设成和SR1一样 tele2口就会输出一样的数据了

我在地面站里的full parameter里,设置 SR2相关参数和SR1一样后,点击“写入参数”提示如附图,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重新刷了固件(3.4.5)还是不能效果SR2的参数,请大神们帮忙看看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