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电调刹车会不会对电机有伤害?

楼主(2015-03-14):
如题 顺便问问设置了之后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比如电机座松动什么的 我的1.2m versa

网友:
应该没多少影响,我玩的车用的无刷全设了刹车的,车子没刹车可不行,但没见电机出啥问题。飞机虽多用外转子,也应没多少影响。

网友A:
不会,这样的后推机,没设刹车,桨尖很容易打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样的后推机,没设刹车,桨尖很容易打裂。

如何80油门忽然降到0 会不会有伤害??

网友:
知道你那个电调有没有拖刹,设置拖刹就不是瞬间到0而是有比例的

网友:
吸收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80油门忽然降到0 会不会有伤害??

我一直用刹车功能,没发现有什么不好

网友B:
电调刹车设置,其原理类似于三相电机反向制动,关油瞬间逆序旋转磁场使电机迅速制动。其反向扭矩会对电机机械系统造成一定冲击,但属于可承受范围内,并无大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调刹车设置,其原理类似于三相电机反向制动,关油瞬间逆序旋转磁场使电机迅速制动。其反向扭矩会对电机机 ...

三相电机没人反向制动的,都是直流制动

网友:
      误会!怪我没讲清楚,三相电机有反接制动之说,关油瞬间逆序旋转磁场使电机迅速制动。航模电机转子属于永磁式,其刹车控制只是类似于此而已。只需关油瞬间通入直流脉冲,使定子绕组产生和转子磁极极性相异的磁场,使定、转子磁极牢牢相吸,从而使电机迅速制动!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机没人反向制动的,都是直流制动

误会!怪我没讲清楚,三相电机有反接制动之说,关油瞬间逆序旋转磁场使电机迅速制动。航模电机转子属于永磁式,其刹车控制只是类似于此而已。只需关油瞬间通入直流脉冲,使定子绕组产生和转子磁极极性相异的磁场,使定、转子磁极牢牢相吸,从而使电机迅速制动!
     不好意思!谢谢楼上补充。

网友:
没有问题就好。。我以前也用过

网友:
最的很漂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