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新手常见问题20问第一篇(新手参考学习)

楼主(2015-03-14):
1.新手入门须知。
答:首先根据个人的爱好、动手能力、财力水平做一个自我评价,决定入手航模的方向,如固定翼、直机、多轴,固定翼入门较为简单,直机较难,多轴由于飞控与GPS增稳技术进步,在较高投入的情况下,个人技术要求也较低。航模飞机不同于玩具飞机,有较高危险性,请慎重对待
2.飞机能飞多高?
答:航模飞机的高度要根据其基本类型和使用的材质和动力综合决定,一般0-1000米都是没有问题,大致认为高度固定翼>多轴>直升机。
3.飞机可以飞多远?
答:飞机的飞行距离,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自身的能源与可操纵的距离,一般0-20000米,但是大多数情况大家会在500米以内飞行,因为这个距离内才能看清飞机的姿态。
4.飞机多少钱?
答:飞机多少钱,主要取决其使用的机身材质电子动力设备,一套不含接收机到手可飞的套机,以常见泡沫机(1-1.4米翼展),价格一般在300-800元;直升机(450级别),价格在1000-3000元;多轴(四轴450轴距),价格一般在600-5000元.
5.航模的动力类型?
答:常见动力组合一般是电动机驱动螺旋桨,以甲醇或者汽油或其他混合物为燃料的内燃机驱动螺旋桨,或者电动机驱动涵道风扇形成高速气流推进,或者发动机内燃烧增压形成高速热气流推进,小众还有使用橡皮筋动力,或者无动力滑翔。
6.模拟器是什么?
答:模拟器是一个软件程序,软件会模拟现实中的航模操作与场地环境,飞机操作控制,从而可以从中掌握基本的飞行操作,例如油门响应大小,舵面反应,飞机姿态响应等等,常用的模拟器,一般有PhoenixRC(俗称凤凰)、RealFlight G4.(俗称G4)、Reflex XTR、FlyingModel Simulation,日常网上叫卖的模拟器就是这种,一般带一张光盘和一个加密狗(模拟器软件有保密措施,需要使用加密狗解密,类似优盘形状)。
7.遥控器与接收机是什么?
答:航模飞机上天,需要一个设备能控制,这个设备就是遥控器,对应的飞机上需要有一个设备能接收遥控器传来的指令,这个设备就是接收机。遥控器与接收机之间通过无线电波进行连接通讯,常用的无线电频率是72Mhz与2.4Ghz。遥控器可以进行一些飞行参数的设置,例如:油门的正反,摇杆灵敏度大小,舵机的中立位置调整,通道的功能定义,飞机时间记录与提醒,拨杆功能设定,高级功能有航模回传的电池电压电流数据等等。
8.遥控器通道定义与需求?
答:遥控器都会有几路通道控制,俗称几通,如常见的天地飞6,就是六通道。
一架航模飞机,其中有一些部件是需要人为通过遥控器控制的。例如动力大小控制,俗称油门,升降舵,方向舵、副翼,襟翼,起落架,拉烟器,灯光等等,每一个项目需要一个单独的通道进行控制,但是有些项目控制需要很精确且为无级操作,如油门,升降,方向,副翼,有些项目控制固定为几档操作,如襟翼,起落架,灯光,,针对以上遥控器上分别有摇杆与拨杆进行定义如对油门、升降、方向、副翼使用摇杆进行操作,对襟翼,起落架,灯光等使用拨杆进行操作。
9.日本手与美国手区别与定义?
答:因为航模活动较早开展的地区在日本与北美地区,因此这两个地区,对控制器中的两个摇杆四个通道的功能定义有不同。如日本手,左摇杆:上下升降舵,左右为方向舵;右摇杆:上下为油门舵,左右是副翼舵。美国手,左摇杆:上下为油门舵,左右方向舵
右摇杆:上下为升降舵,左右为副翼舵。这个主要根据个人喜好,就像是开车,有左舵车,主要中国大 陆与北美地区,右舵车,主要英联邦国家和一些地区,如英国与中国香港地区。从理论安全角度来说,北半球,左舵车要好些,但是更多的主要还是习惯的养成的问题。美国手与日本手的优劣势,通常是在一些超高难度动作的操作中,才有操作速度上的差异,通常大家,固定翼用日本手较多,直升机用美国手较多。
10.遥控器的选择与品牌?
答:遥控器为进口与国产品牌,国产有天地飞、华科尔、福斯,进口有Futaba(日本) 、JR(日本)、ROBBE(德国)、Graupner(德国),早期国内电子水平基础较差,控的质量一般,现在国产控质量也相当稳定,性价比很高,遥控器主要追求实用稳定,不宜过分追求高级配置,国产以天地飞,天六天九中文界面操作简单,价格实惠,配套的接收机也便宜,一套遥控与接收机可不超过1000元,选择Futaba T8FG 14SG , JR 9X XG7XG11 ,价格一套起步1500以上,且接收机昂贵。新手入航模可天地飞六起步,后续根据所玩飞机的需要再进行升级,通常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大多数只需要六通道就可以控制,甚至早期四通道即可,即油门、 副翼、升降、方向。
11.航模飞机类型?
答:航模爱好者常玩的飞机种类,按旋翼分固定翼,直升机,多轴三类,还有诸如特技、3D、航拍FPV,专业的有国际航联FAI SPORTING CODE 对航空运动比赛作出了代码分类,具体分为17个 CLASS级别,每个CLASS级别有各自DISCIPLINES分类,遥控特技飞行被列入第 [F] 级别 [3A] 分类,即所谓F3A,F3A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或者是说:它是所属在FAI底下的一个次级委员会的名称。它规范了一套遥控模型特技飞行的相关规定,如模型机机身大小、发动机音量限制、机重限制......等等。这个委员会每隔两年会委派一个国家承办世界性的竞赛,就是国人所谓的世界杯。除此之外,FAI对于各个特技动作也有详细的定义,明白地用文字叙述和图形说明来阐述各特技动作的现象和评分标准
12.飞机电动与油动的优缺点?
答:由于电池本身能量密度不足,有刷电机效率较低,导致航模早期以甲醇或者汽油机为主,随着锂电无刷电机电调技术进步,在动力,能量密度上,电动机已经不逊色油机,同时油机对地面调机启动要求技术较高,地面维护工作较多,且比较脏乱,电动机结构简单,干净免维护。电动航模飞机由于使用电动机,需要购置相对应的充电器与电池作为飞机动力。目前航模新人基本都建议入电动。
13.常说50CC 120CC是何意思?
答:此种说法是指发动机的汽缸容积为50毫升、120毫升,通常也类比为发动机的功率大小或者飞机大小,由于飞机对重量要求较为苛刻,基本多大飞机配置多大的发动机。一般50CC的固定翼翼展即有2.4米
14.甲醇与汽油机?
答:都属于内燃机范畴,但是甲醇机与柴油机类似是两冲程,费油拉力大噪音大,汽油机是四冲程,省油噪音小拉力稍小。
15.航模发动机(内燃机)品牌
答: 三叶(国产)、OS、京商KELLY、小松、YS.
16. 有刷电机?
答:有刷电机有定子和转子两大部分组成,定子上有磁极(绕组式或永磁式),转子有绕组,通电后,转子上也形成磁场(磁极),定子和转子的磁极之间有一个夹角,在定转子磁场(N极和S极之间)的相互吸引下,使电机旋转。改变电刷的位置,就可以改变定转子磁极夹角(假设以定子的磁极为夹角起始边,转子的磁极为另一边,由转子的磁极指向定子的磁极的方向就是电机的旋转方向)的方向,从而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磁钢。这个有刷就是指电刷,也称碳刷。缺点耗电,碳刷磨损,笨重,寿命短。
17.无刷电机:
答:无刷电机也是有转子与定子,无刷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磁钢,连同外壳一起和输出轴相连,定子是绕组线圈,去掉了有刷电机用来交替变换电磁场的换向电刷,故称之为无刷电机,依靠改变输入到无刷电机定子线圈上的电流波交变频率和波形,在绕组线圈周围形成一个绕电机几何轴心旋转的磁场,这个磁场驱动转子上的永磁磁钢转动,电机就转起来了,电机的性能和磁钢数量、磁钢磁通强度、电机输入电压大小等因素有关,更与无刷电机的控制性能有很大关系,因为输入的是直流电,电流需要电子调速器将其变成3相交流电,还需要从遥控器接收机那里接收控制信号,控制电机的转速,以满足模型使用需要。总的来说,无刷电机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真正决定其使用性能的还是无刷电子调速器,俗称电调。优点:寿命长,省电,后期维护方便,不用更换碳刷。
18.电调是什么?
答:无刷电机由于取消了碳刷结构,需要能替代碳功能的部件,这个就是电调,电调负责将直流电,转换为三相电,并根据需要控制其电压电流大小,从而驱动无刷电机实现需要的转速输出。
19.电调的品牌?
答:好盈,花牌、凤凰、中特威,推荐好盈。
20.电调的XXA?
答:电调常说的XXA,指的是电调可稳定调整输出的电流为多少,如60A.即最大可稳定输出60A安培电流。切勿超标准使用,会导致电调烧毁。

网友:
写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漏了一个国产遥控器   frsky国产的老大。   无刷电机推荐朗宇

网友:
新手不推荐天地飞,因为有比天地飞6通道更好的
富斯i6比天地飞就强,带双向电压传输。并且接收机双天线。显示屏还有油门曲线。天地飞6通道带显示屏的不过是显示代码。

网友:
感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新手值得一学

网友:
系统的整理出来很不错!

网友:
新手来报到下

网友:
赞,继续努力

网友:
默默潜水,默默学习!

网友:
楼主辛苦,绝对的科普贴,坚决顶!

网友:
1.新手入门须知。
答:首先根据个人的爱好、动手能力、财力水平做一个自我评价,决定入手航模的方向,如固定翼、直机、多轴,固定翼入门较为简单,直机较难,多轴由于飞控与GPS增稳技术进步,在较高投入的情况下,个人技术要求也较低。航模飞机不同于玩具飞机,有较高危险性,请慎重对待
2.飞机能飞多高?
答:航模飞机的高度要根据其基本类型和使用的材质和动力综合决定,一般0-1000米都是没有问题,大致认为高度固定翼>多轴>直升机。
3.飞机可以飞多远?
答:飞机的飞行距离,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自身的能源与可操纵的距离,一般0-20000米,但是大多数情况大家会在500米以内飞行,因为这个距离内才能看清飞机的姿态。
4.飞机多少钱?
答:飞机多少钱,主要取决其使用的机身材质电子动力设备,一套不含接收机到手可飞的套机,以常见泡沫机(1-1.4米翼展),价格一般在300-800元;直升机(450级别),价格在1000-3000元;多轴(四轴450轴距),价格一般在600-5000元.
5.航模的动力类型?
答:常见动力组合一般是电动机驱动螺旋桨,以甲醇或者汽油或其他混合物为燃料的内燃机驱动螺旋桨,或者电动机驱动涵道风扇形成高速气流推进,或者发动机内燃烧增压形成高速热气流推进,小众还有使用橡皮筋动力,或者无动力滑翔。
6.模拟器是什么?
答:模拟器是一个软件程序,软件会模拟现实中的航模操作与场地环境,飞机操作控制,从而可以从中掌握基本的飞行操作,例如油门响应大小,舵面反应,飞机姿态响应等等,常用的模拟器,一般有PhoenixRC(俗称凤凰)、RealFlight G4.(俗称G4)、Reflex XTR、FlyingModel Simulation,日常网上叫卖的模拟器就是这种,一般带一张光盘和一个加密狗(模拟器软件有保密措施,需要使用加密狗解密,类似优盘形状)。
7.遥控器与接收机是什么?
答:航模飞机上天,需要一个设备能控制,这个设备就是遥控器,对应的飞机上需要有一个设备能接收遥控器传来的指令,这个设备就是接收机。遥控器与接收机之间通过无线电波进行连接通讯,常用的无线电频率是72Mhz与2.4Ghz。遥控器可以进行一些飞行参数的设置,例如:油门的正反,摇杆灵敏度大小,舵机的中立位置调整,通道的功能定义,飞机时间记录与提醒,拨杆功能设定,高级功能有航模回传的电池电压电流数据等等。
8.遥控器通道定义与需求?
答:遥控器都会有几路通道控制,俗称几通,如常见的天地飞6,就是六通道。
一架航模飞机,其中有一些部件是需要人为通过遥控器控制的。例如动力大小控制,俗称油门,升降舵,方向舵、副翼,襟翼,起落架,拉烟器,灯光等等,每一个项目需要一个单独的通道进行控制,但是有些项目控制需要很精确且为无级操作,如油门,升降,方向,副翼,有些项目控制固定为几档操作,如襟翼,起落架,灯光,,针对以上遥控器上分别有摇杆与拨杆进行定义如对油门、升降、方向、副翼使用摇杆进行操作,对襟翼,起落架,灯光等使用拨杆进行操作。
9.日本手与美国手区别与定义?
答:因为航模活动较早开展的地区在日本与北美地区,因此这两个地区,对控制器中的两个摇杆四个通道的功能定义有不同。如日本手,左摇杆:上下升降舵,左右为方向舵;右摇杆:上下为油门舵,左右是副翼舵。美国手,左摇杆:上下为油门舵,左右方向舵
右摇杆:上下为升降舵,左右为副翼舵。这个主要根据个人喜好,就像是开车,有左舵车,主要中国大 陆与北美地区,右舵车,主要英联邦国家和一些地区,如英国与中国香港地区。从理论安全角度来说,北半球,左舵车要好些,但是更多的主要还是习惯的养成的问题。美国手与日本手的优劣势,通常是在一些超高难度动作的操作中,才有操作速度上的差异,通常大家,固定翼用日本手较多,直升机用美国手较多。
10.遥控器的选择与品牌?
答:遥控器为进口与国产品牌,国产有天地飞、华科尔、福斯,进口有Futaba(日本) 、JR(日本)、ROBBE(德国)、Graupner(德国),早期国内电子水平基础较差,控的质量一般,现在国产控质量也相当稳定,性价比很高,遥控器主要追求实用稳定,不宜过分追求高级配置,国产以天地飞,天六天九中文界面操作简单,价格实惠,配套的接收机也便宜,一套遥控与接收机可不超过1000元,选择Futaba T8FG 14SG , JR 9X XG7XG11 ,价格一套起步1500以上,且接收机昂贵。新手入航模可天地飞六起步,后续根据所玩飞机的需要再进行升级,通常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大多数只需要六通道就可以控制,甚至早期四通道即可,即油门、 副翼、升降、方向。
11.航模飞机类型?
答:航模爱好者常玩的飞机种类,按旋翼分固定翼,直升机,多轴三类,还有诸如特技、3D、航拍、FPV,专业的有国际航联FAI SPORTING CODE 对航空运动比赛作出了代码分类,具体分为17个 CLASS级别,每个CLASS级别有各自DISCIPLINES分类,遥控特技飞行被列入第 [F] 级别 [3A] 分类,即所谓F3A,F3A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或者是说:它是所属在FAI底下的一个次级委员会的名称。它规范了一套遥控模型特技飞行的相关规定,如模型机机身大小、发动机音量限制、机重限制......等等。这个委员会每隔两年会委派一个国家承办世界性的竞赛,就是国人所谓的世界杯。除此之外,FAI对于各个特技动作也有详细的定义,明白地用文字叙述和图形说明来阐述各特技动作的现象和评分标准
12.飞机电动与油动的优缺点?
答:由于电池本身能量密度不足,有刷电机效率较低,导致航模早期以甲醇或者汽油机为主,随着锂电无刷电机电调技术进步,在动力,能量密度上,电动机已经不逊色油机,同时油机对地面调机启动要求技术较高,地面维护工作较多,且比较脏乱,电动机结构简单,干净免维护。电动航模飞机由于使用电动机,需要购置相对应的充电器与电池作为飞机动力。目前航模新人基本都建议入电动。
13.常说50CC 120CC是何意思?
答:此种说法是指发动机的汽缸容积为50毫升、120毫升,通常也类比为发动机的功率大小或者飞机大小,由于飞机对重量要求较为苛刻,基本多大飞机配置多大的发动机。一般50CC的固定翼翼展即有2.4米
14.甲醇与汽油机?
答:都属于内燃机范畴,但是甲醇机与柴油机类似是两冲程,费油拉力大噪音大,汽油机是四冲程,省油噪音小拉力稍小。
15.航模发动机(内燃机)品牌
答: 三叶(国产)、OS、京商KELLY、小松、YS.
16. 有刷电机?
答:有刷电机有定子和转子两大部分组成,定子上有磁极(绕组式或永磁式),转子有绕组,通电后,转子上也形成磁场(磁极),定子和转子的磁极之间有一个夹角,在定转子磁场(N极和S极之间)的相互吸引下,使电机旋转。改变电刷的位置,就可以改变定转子磁极夹角(假设以定子的磁极为夹角起始边,转子的磁极为另一边,由转子的磁极指向定子的磁极的方向就是电机的旋转方向)的方向,从而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磁钢。这个有刷就是指电刷,也称碳刷。缺点耗电,碳刷磨损,笨重,寿命短。
17.无刷电机:
答:无刷电机也是有转子与定子,无刷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磁钢,连同外壳一起和输出轴相连,定子是绕组线圈,去掉了有刷电机用来交替变换电磁场的换向电刷,故称之为无刷电机,依靠改变输入到无刷电机定子线圈上的电流波交变频率和波形,在绕组线圈周围形成一个绕电机几何轴心旋转的磁场,这个磁场驱动转子上的永磁磁钢转动,电机就转起来了,电机的性能和磁钢数量、磁钢磁通强度、电机输入电压大小等因素有关,更与无刷电机的控制性能有很大关系,因为输入的是直流电,电流需要电子调速器将其变成3相交流电,还需要从遥控器接收机那里接收控制信号,控制电机的转速,以满足模型使用需要。总的来说,无刷电机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真正决定其使用性能的还是无刷电子调速器,俗称电调。优点:寿命长,省电,后期维护方便,不用更换碳刷。
18.电调是什么?
答:无刷电机由于取消了碳刷结构,需要能替代碳功能的部件,这个就是电调,电调负责将直流电,转换为三相电,并根据需要控制其电压电流大小,从而驱动无刷电机实现需要的转速输出。
19.电调的品牌?
答:好盈,花牌、凤凰、中特威,推荐好盈。
20.电调的XXA?
答:电调常说的XXA,指的是电调可稳定调整输出的电流为多少,如60A.即最大可稳定输出60A安培电流。切勿超标准使用,会导致电调烧毁。
这对我们入魔菜鸟来说就是大大的充电,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