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问题

楼主(2015-03-14):
请教前辈,neza飞控对电磁干扰是不是很敏感?如果在田间作业垂直穿越高压线和平行在高压线下飞行有区别吗?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在高压线下面作业不受影响?

网友A:
手动模式

楼主:
手动模式难度还是有点大,能不能通过其它技术手段在飞机上面进行改造呢?

网友B:
手动也会掉下来的

网友C:
用dji早晚炸,而且naza,wkm,a2都会一样炸,厂家的解释永远都是地磁干扰。

网友D(2015-06-24):
做防干扰

网友E(2015-12-25):
没有太好的办法,硬头皮干吧,设上失控返航

网友F:
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可能贴着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