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高时osd显示数值不对

楼主(2015-03-14):
如题,定高倒是在两米范围内,可屏幕上显示的高度却是万米高空,重启又变成-17米,有时候又会有57米,但在外面飞久了高度差只是高了二十米,我确定我们这海拔只有两米,但又有时候他显示的是对的,真是费解,要是气压计问题那机子肯定上下窜了,osd刚买的雷讯家的,能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貌似定高也需要Gps的,室内没有gps不行的

网友B:
你确定 你设置的是高度,而不是海拔高度?

两个的区别,一个是在GPS定位后才能准确显示,一个是你解锁的时候会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你设置的是高度,而不是海拔高度?

两个的区别,一个是在GPS定位后才能准确显示,一个是你解锁的 ...

以前貌似解锁就归类0升级了固件就这样了,同时又换了osd现在电压也比标准总是低0.2,,那哪里设置解锁归零啊??可就算是海拔也没-17和9000米啊!
回头刷回以前固件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貌似解锁就归类0升级了固件就这样了,同时又换了osd现在电压也比标准总是低0.2,,那哪里设置解锁归 ...

你看看 画面编辑 那个价面 左边 有英文名字,然后翻译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 画面编辑 那个价面 左边 有英文名字,然后翻译下就有了

osd画面编辑 左边只有高度显示打钩不打钩不显示  没选择到底是解锁归零还是海拔高度啊 要到APM里去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osd画面编辑 左边只有高度显示打钩不打钩不显示  没选择到底是解锁归零还是海拔高度啊 要到APM里去设置吗 ...

这个不能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定高也需要Gps的,室内没有gps不行的

定高不需要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