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为绕了一圈线

楼主(2015-03-14):
从第一槽到第二槽时那一段线,
算不算第二槽第一圈中的一部分?

网友:
不存在这样存在歧义的绕线,再仔细琢磨一下

楼主:
仔细研究了电机绕线图,
这一段线不属于第一圈的一部分。

网友:
哈,可看作是引线。

网友A:
我理解是线槽内完整绕一圈才算,其它都不算,就是正绕与反绕起始数是反面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线槽内完整绕一圈才算,其它都不算,就是正绕与反绕起始数是反面数起。

是的,这点长度不算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线槽内完整绕一圈才算,其它都不算,就是正绕与反绕起始数是反面数起。

谢谢,仔细研究了绕线图
确实是这样。

也就是,从电机的底部为一圈的起点和终点。

网友:
算!!!算!!!算!!!理论上应算作下一绕组的半圈,要不然就等于多绕了一圈,再说也绕不下。
正绕与反绕起始数是反面数起。是对的!但算那一段是第二组的半圈才对!!你把同一正反绕组的两个呈U形的磁极拉直来看,两组线圈是一个连续的一组线圈。所以从正绕到反绕的那段线(不管是之的还是斜的或是拐来拐去的)都是反绕的一部分!!
你多绕了一圈,没多大关系,只是KV值少了一些。

网友B:
看到好几天了,我也来说几句,电机线圈(导线)绕在铁芯槽里,与磁铁平行的那一段叫有效线,单根绕一圈(一匝)就是两个铁芯槽内都有一根导线,匝数(圈数)就是绕在铁芯槽内导线数除以并绕线数,同一个线圈两个铁芯槽内的导线数要相等。把铁芯槽垂直于地面在上和下的那一段导线只起连接着用,有效线长大概等于铁芯长度乘以匝数,磁铁长度应大于或等于铁芯长度。

网友:
太强了,自己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好几天了,我也来说几句,电机线圈(导线)绕在铁芯槽里,与磁铁平行的那一段叫有效线,单根绕一圈(一 ...

那到底算还是不算呢?

网友:
算!!!理论上应算作下一绕组的半圈,电原理没有摸棱两可的事的.

楼主:
反正我是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