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想用凤凰模拟器飞3D,请教怎么去调?

楼主(2015-03-14):
我想尝试用模拟器飞3D,但是模拟器这块还不知道怎么调出3D模式,请教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不用调,直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直接飞

但是我用油机飞的时候,倒飞的时候他就熄火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说的是直升机,这是固定翼区。。。。直升机飞3d要设置3d开关遥控器上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直升机,这是固定翼区。。。。直升机飞3d要设置3d开关遥控器上面设置

好的!模拟器里面用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