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直升机6s与3s的说明

楼主(2015-03-14):
首先声明,本人承认,目前主流平台,6s比3s高一个平台。比3s要暴力很多!达到完虐的地步。
关于功率,主流6s平台。电机峰值功率900到1100w,40a铂金电调。在6s下标称功率880w,过载能力1330w不少于10秒。这是好盈官方数据!6s1300mah30c电池。标称输出功率865w。标称容量28.86wh,如果用6s1500mah30c的电池,标称输出功率999w,标称容量33.3wh
主流3s平台。电机峰值功率500w到600w,40a铂金电调,在3s下标称功率440w,过载能力660w不少于10秒。也是官方数据。3s2200mah30c电池,标称输出功率660w,标称容量24.42wh
大家看了这些数据,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2个平台功率相差悬殊。根本没有可比性。我今天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6s比3s暴力,发热低。
关于暴力,6s平台的电机,电调,电池的输出功率,大家已经看到了。在起飞重量与3s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有着3s成倍的功率。不暴力,那才奇怪呢。
关于发热,450这个平台的直升机一直都是3s飞行的。也就是说,3s的平台最大功率已经可以满足450的飞行。而6s的平台用成倍的功率来飞行450,(这样可以让450的动力性能发挥到极致,所以才给我们带来了完虐3s平台的体验)完全是大马拉小车。一直都是轻载状态。所以发热会低很多。发热的减少意味着效率高一点。
关于效率,不可否认,6s平台效率确实要比3s高一点。为什么只说高一点呢?因为飞行时间就是很好的证明。6s带着更大容量的电池上去。飞行时间却和3s差不多。如果效率高很多的话。应该飞行时间会长很多,很多。所以只能说效率要高一点。但不是很多,不会像某些人说的效率高50%。有人会说,效率差不多。那为什么不可以用3s电池飞700呢,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效率这个东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抛物线。在不提升电压的情况下。一味的去提升功率。其效率是会呈抛物线下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3s电池去飞700级,变电站需要采用更高的电压来输送电的原因。
结束语。针对450这个功率级别3s平台是可以飞的。但是几乎要榨干3s平台的峰值功率。6s平台的效果会更好。从3s平台升级到6s平台能感觉到明显的性能提升。从6s平台升级到12s平台。你几乎感受不到性能的提升。因为6s电压能提供的峰值功率去飞450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也就是说真正影响飞机性能的是功率而不是电压!

楼主:
以前类似的帖子都变成口水贴。我不希望这个帖子也变成口水贴。我想把这个帖子变成投票帖子。关于6s比3s暴力的原因,仅针对450级别。如果你觉得是因为功率提升的因素多一点,那么请你回复功率2个字,如果你觉得是因为效率提升的因素多一点。那么请你回复效率2个字。也可以写功率5,效率5。或者功率7效率3之类的回复,有其他意见的可以自行开贴讨论。不需要其它任何字,任何理论。任何公式,谢谢,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整理的很好~

网友A:
补充一句,同样的50a的电调,6s功率能达到50ax24v=1200w,而3s只能达到50ax12v=600w…… 但飞450级别机时6s效率比3s高也是事实……不过没有那么明显,6s动力强主要还是功率高……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来挑刺了,
有一点你说的不对,6s与3s飞行时间大致相当 和 6s携带能量比3s多 并不能推导出6s比3s效率只高一点点。因为同样的飞行时间里面,6s比3s更暴力,可以用更大的螺距,有更大的加速度,对外做的功也多了。

网友:
风怒了,编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来挑刺了,
有一点你说的不对,6s与3s飞行时间大致相当 和 6s携带能量比3s多 并不能推导出6s比3 ...

唉,没能幸免,还是变成了口水贴。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是需要实验级的数据才能分辨出细微的效率提升,如果效率提升50%的话。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实验级数据。我们明显能在飞行时间上感受到,悬停应该是直升机效率利用最好的时候了。6s的悬停时间比3s长了吗?其他同学有类似疑问,或者打算挑刺的。请把这些理论都在你心底完成。用我提供的回复范本回复这个帖子。避免本贴成为口水贴,我的目标是,所有的理论,公式都由同学们在私底下完成。用最简单的结果表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没能幸免,还是变成了口水贴。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是需要实验级的数据才能分辨出细微的效率 ...

你们都错了,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电机在各电压下各功率段的效率,3S比6S下电机效高,但3S同等功率下电流大,损耗大,
飞机暴不暴力不看电压只看功率这点肯定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错了,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电机在各电压下各功率段的效率,3S比6S下电机效高,但3S同等功率下电流大,损耗 ...

首先感谢你回复。也感谢你认同飞机性能主要看功率这个事实。你提到的其实我在一楼就提到了。效率这个东西不是直线而是抛物线。不过在450这个功率级别。6s对于3s来说效率提升的程度很小。主要还是看功率。也请后面的魔友参考我二楼写的回复范本。所有的理论,数据。计算过程。都在私底下完成。以最简单的文字告诉广大魔友,针对于450这个级别。6s比3s暴力其主要因素是功率提升占的因素多一些,还是效率提升占的因素多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句,同样的50a的电调,6s功率能达到50ax24v=1200w,而3s只能达到50ax12v=600w…… 但飞450级别机时6s ...

按你这么说换个k200上去这还成了电锯了?
楼主的算法有问题。具体去rcmania看看就知道了。有差别,但是没有很大。
连个实际测量值都没有,数据如何得知?
发热和电流有关。不用多说吧?
(测试两个东西的不同要在其他因素相同或等同才有意义)
新事物的出现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是别胡乱误导新人,新人也不要不经验证就胡乱揣测发言。这已是当代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这么说换个k200上去这还成了电锯了?
楼主的算法有问题。具体去rcmania看看就知道了。有差别,但是 ...

我只是想说3s的动力比不上6s的,谁说功率只跟电调有关了……照你那说只装个电调就能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这么说换个k200上去这还成了电锯了?
楼主的算法有问题。具体去rcmania看看就知道了。有差别,但是 ...
装k200就成电锯了是很有问题的,单一提升电调是没有意义的。请注意6s平台是电机。电调。电池全面都提升了。才换来的优质体验,电机,电池电调只要有一个拖后腿了,就会使体验全面下降。唉,算了,大家就看看算了。觉得对你有用也好。没用也罢。

网友:
功率 功率 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这么说换个k200上去这还成了电锯了?
楼主的算法有问题。具体去rcmania看看就知道了。有差别,但是 ...

“楼主的算法有问题。具体去rcmania看看就知道了。有差别,但是没有很大。”

我的理解你说的是那个楼主,而不是这个楼主,因为这个楼主只是列出数据,没做任何的计算。的确是这样, 有差别,但是没有很大。

“连个实际测量值都没有,数据如何得知?”

现在本坛有人乱拼数据,乱发明理论,完全就是误导新人

“发热和电流有关。不用多说吧?”

补充一下,还有电阻。

”(测试两个东西的不同要在其他因素相同或等同才有意义)“

这是做对比实验最基本的东西。

”新事物的出现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是别胡乱误导新人,新人也不要不经验证就胡乱揣测发言。这已是当代悲剧。“

提醒得非常好!

-------------------

编辑记录: 这次编辑的内已以黑体标出。 PUG 2015-03-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错了,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电机在各电压下各功率段的效率,3S比6S下电机效高,但3S同等功率下电流大,损耗 ...

如果只谈电机, 你说的3S和6S 是看标签,还是看实际数据?

3S同等功率下电流大,损耗大,是这样的吗?

如果电阻不存在,电流再怎么大,有损耗吗?

所以你还要看电阻,你要看6S的电阻,6S的电阻按计算模型是3S的4倍。

铁损是和磁通相连的,虽然和电流有联系,但多出了一个匝数,计算模型中的6S匝数是3S的两倍。

按模型计算,同结构,同样原理,同样的控制方法,同扭矩,同转速的电机,是有同功率,同效率。

网友:
对不起LZ我犯规了,我太冲动,谈了一堆的理论。

我的投票是,功率 功率 功率 功率 功率 功率。

网友E:
6S 肯定更暴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6S 肯定更暴力啊。

兄弟,LZ问的是这爆力是咋来的。

网友:
功率大的暴力

网友F:
其实很想知道这个“效率”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效率。

网友G:
投票一个:功率功率功率......

囗水一下:没本事榨乾450动力的,从3S转6S再回头用3S到今天的,边练习边路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很想知道这个“效率”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效率。

很多东西额定功率的轻载作功都会比重载,满载作功时的效率高一些。电机,电调,开关电源,逆变器,内燃机。。。等等很多!因为效率这个东西是一条抛物线!航模这个领域,最常见的就是固定翼用的电机,一般官方都有一套效率,推力测试表,方便魔友查阅。

网友:
效率不效率能怎么的 能飞就行呗   3S便宜 6s贵  6s比3s看上去更装B一些 就这么简单 有什么好争的   另外3S动力哪天不想玩直升机了 还能用来玩固定翼

网友:
6s用的毕竟没有3s用的人多,要玩暴力3d还是6s无疑,毕竟电压高一倍,功率也可以成倍的提升,但是得有那技术才能发挥好,要不真是浪费6s了。
   大家没有必要口水了,6s的优势无疑是好,没有太大的必要讨论效率高和低到底差多少的详细的 ,科学的,公正的数据,我感觉各有千秋,你喜欢温柔还是暴力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投票一个:功率功率功率......

“从3S转6S再回头用3S到今天的”

A24的典答复。新手们应该向你这位真正的高手讨教。

一切都好吗? PUG典的问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东西额定功率的轻载作功都会比重载,满载作功时的效率高一些。电机,电调,开关电源,逆变器,内燃机 ...

Hawk208 只是一种幽默,不要误解了。

他和你一样,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清楚得很这是怎么的一回事。只是论坛目前就这个样,情商比我们高的人做得比我们好,我们需要改进。

网友I:
此贴无疑又会成为口水战大贴! 楼主辛苦了,各位口水友辛苦了!确实楼主通俗的表达了,他的感受然后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而已,不存在误导新人这一说。大家都 爱飞啥飞啥吧,,,飞行体验都是自己的!作为一个只喜欢飞行体验的玩家,我不想过多的去学习了解更深一层的理论,毕竟我们都是消费者不是制造者。同样很敬佩大家这种精神,建议喜欢讨论的同志去建个群什么的可以在群内讨论,没必要在论坛天天搞的不和谐!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从3S转6S再回头用3S到今天的”

A24的精典答复。新手们应该向你这位真正的高手讨教。

谢谢赞赏。

其实我绝对不是高手,只算是天份不足,使劲练习的老手。

每次讨论3S/6S都好热闹,不进来溜溜不行的。

网友:
功率。
效率再高,功率低了爆力不起来。
同容量电池,飞行时间是由效率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赞赏。

其实我绝对不是高手,只算是天份不足,使劲练习的老手。

高手总是谦虚,看你圈子的人对你的敬意句知道了,人家都叫你A24叔。那天有人不把我当残废人看我就开心死了。

热闹这是吗,这个吗我只好自夸一下了,学术不行,辩论的口才还可以。时不时有人问,搞什么的?这等好文采。哈哈

不过,有时也会有特殊的情况,那只是极少数连小学语文都不行的。扯远了。

有空还会开帖谈这个,到时来一定来溜溜,说好了

网友H:
楼主,我深夜为你顶帖了。你自己也要打理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此贴无疑又会成为口水战大贴! 楼主辛苦了,各位口水友辛苦了!确实楼主通俗的表达了,他的感受然后拿出来 ...

“建议喜欢讨论的同志去建个群什么的可以在群内讨论,没必要在论坛天天搞的不和谐!”

不太同意你的意见。

论坛就是让大家来发言讨论的。和谐很重要,但和谐并不是 你好,我好,大家好,那对和谐的理解就错了。

只要讨论时大家注意文明同时尊重科学就能和谐。

口水帖多的现象只是暂时的。比如说你就按楼主的要求投你的一票,起码两个口水帖就没有了。

另外,我再多点口水,楼主并不是仅靠感受,楼主是通过科学理论计算的。虽然他没在这个帖子做计算,他在那个帖子做了计算,只是为了让这个帖子少一点口水。

所以,请你认识,大家都在想办法来减少口水帖。

我还一直想告诉你的就是玩模型最好还是学点理论,不然很快会玩腻的,这是我多年的体会。

请投下你的一票吧。

网友:
6s花费一些,好飞一些啊!

网友:
弱弱地问句?6S 的话 铂金40A够用么?怎么尽是用50A V3的

网友:
说的头头是道

网友:
看不出说明了什么
又是针对两个极端边缘的争辩
我的理解是相同的条件没有比较意义,不同的条件比较只是客观的参考,主观的定义。
为什么一定要是3S与6S比?怎么不能是3S与4S,或5S与6S的对比?
3S一定是极限?6S一定是最佳?
20万的日系2.0排量车与100万的欧美4.0排量车,不是傻的都可以界定性能存在差异,当然包括动力的“暴”。但有没想过为什么还会有2.0的车出现,而且销量比4.0的更多?或者又换句话说同样是20万的2.0与4.0,你一定选4.0的?还一定认为是4.0的整体性能一定好?非要只拿它们引擎动力输出比较,还有意义吗?
“暴”是需要付出条件的,这个大家都认同吧?只不过在不同条件下做到同样的暴,需要不同的付出量。或者你可以说6S“相对”容易比3S达到这个目的而已。
幼儿园的飘过........................因为本贴标题是
关于450直升机6s与3s的说明
不是投票,所以不作投票,不过也没看出说明了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建议喜欢讨论的同志去建个群什么的可以在群内讨论,没必要在论坛天天搞的不和谐!”

不太同意你的意 ...

   其实今年一直在关注这些帖子 ,看出了你的精神。当初也不喜欢你的反方回复的语言用词,所以说了一些话,也只是希望大家能好好的讨论,各拿出各的东西有理说理。但后面用词,大家都越来越带讥讽和嘲笑了,所以感觉没有意思,失去了本来讨论的意义!就像那个帖子,楼主一开始标题我是很反感的,后面他好像改了一下。但是哪个帖子给魔友的感觉就是(至少我是这样感觉),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已经争论不出个什么结果了!所以看见这个楼主,又开一贴讨论大致同样的问题,有意义么?先不说炒作,就你们两个这样大家看着都累了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深夜为你顶帖了。你自己也要打理哦

。。。深夜都来顶。佩服佩服。大家看看就算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想又成为一个口水贴。甚至互骂贴!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今年一直在关注这些帖子 ,看出了你的精神。当初也不喜欢你的反方回复的语言用词,所以说了一些话 ...

早上好!

如果我没体会错,你现在应该还算愿意和我聊了。 你好像也在关注我参加的帖子,但我是一直是在关注着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第一次加入这个话题时只写了几个字, 看视频说话,加上一段漂亮的飞行视频。

我为什么会关注你,除了你的视频外,是因为你还代表一类人,重飞行,不重理论。就是好玩就行。 我们今天先不聊这个。我们今天就只聊鸡蛋,因为我在那个帖子里请过你比鸡蛋,你刚好也提到鸡蛋,但多了一个鸡出来。这多出的一个鸡就多出了一点麻烦,但不是争论不出个什么结果的麻烦。其实,比鸡蛋和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背后都透视着哲理。

还是先说 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吧。

我认为这里有两条路可走, 其实,就是 我们是上帝造出来的,还是我就是猴子的后代。

科学:认为我们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 就是先有起码一对猴子(由地球上最基本的物资,生命的起源,。。。变成)生下了更多的小猴子,小猴子长大后,成成年猴子。。。。。。
很明显,是先有那个被称为猴子的东西,然后才有小猴子。。。。。。。然后,有我们的祖宗。然后,有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然后有我们的爸爸妈妈,然后有我们,然后有我们的儿女,然后。。。。。。
上面就是进化公式,我们把鸡来代入这个公式,结论是先有鸡,蛋始终在鸡的后面。

上帝造万物:我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是先造出亚当还是夏娃我记得是有说法的,我并不关心这类问题,从来也不去记它。造物论设计了一个上帝,这个谁都可当,但谁又不能真正当的东西。但它的确在以前回答了我们的疑惑,但这些疑惑现在几乎全都能被科学解析,甚至能精准计算。

正是造物论里有个上帝,这个谁都可当,但谁又不能真正当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法确定到底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因为我们在造上帝时只关心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定好亚当先被造好,或是夏娃先被造好,但没有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我们面临两个问题:

我们去问谁?谁是上帝?
还有一个问题,是上帝造了我们,还是我们造了上帝。

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用造物论当然就无法解决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它本身又带来了更多无法说清楚的问题。这基本就是违反科学去讨论问题的最大特征。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兴趣,就回复我一下。明天我聊比如比鸡蛋。

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想我的这个回复不应该给给你代来什么的不愉快,如果你也和我一样不信上帝。当然,如果你信上帝,那我会向你道歉的,只要让我知道就好了。

最后,谢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