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紧急求教啊

楼主(2015-03-14):
新买了个船3660电机,60A电调。用的3S电池为什么一开始跑的很快但是油给到4分之3的时候动力基本就没有了?是电池的问题么?我如果想用4S电池我这套可以么。水冷循环也不往外喷水

网友:
玩飞机的路过

网友:
可能是打空泡了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啊,电机kv多少

网友:
电不懂!路过不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啊,电机kv多少

KV不知道、就是在地上可以全油、水下全油一会速度马上就会下来。是不是电池的放电不够?

楼主:
打空炮的意思是螺旋桨没在水里么?我那个不是,是感觉电机突然动力不足了

楼主:
大神帮忙啊

网友:
可以排除  换别的电调试试 或者换别的电机 试试

网友B:
你把全部配置都详细列出来再说

网友C:
应该是电调小了,3660一般在3s下搭配的都是120a左右的。在地上空气阻力小等同于空转你怎么推杆都行,到了水里估计电流太大,自动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调小了,3660一般在3s下搭配的都是120a左右的。在地上空气阻力小等同于空转你怎么推杆都行,到了水 ...

我那个黑皮的电调外面没写是多少的,要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调小了,3660一般在3s下搭配的都是120a左右的。在地上空气阻力小等同于空转你怎么推杆都行,到了水 ...

有人说是电池C数不够,回事这个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全部配置都详细列出来再说

电调不会看~奠基石3660的2700KV好像。一般3S25C放点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不会看~奠基石3660的2700KV好像。一般3S25C放点行么?

配置=电机型号KV 电调大小 电池电压容量放电 船大小(轻重)桨径 然后来几个图片 最好来个视频 问题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电机型号KV 电调大小 电池电压容量放电 船大小(轻重)桨径 然后来几个图片 最好来个视频 问题才好解 ...

黄色刀锋,模型店说是60A电调,他也不清楚。电机是3660好像是2600K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是电池C数不够,回事这个原因么

卖家都不清楚的话那肯定是60a没错了,你电机是我2300kv的那你就串联上6s试试看,这样可以保证电流低于60,就不存在电池c小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家都不清楚的话那肯定是60a没错了,你电机是我2300kv的那你就串联上6s试试看,这样可以保证电流低于60 ...

啊?电调小还能上6S?那不是更不行么?我想换120A的然后用4S可以么?我感觉我现在全油几秒就没动力了会不会是电调保护了?是25C格式的电池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家都不清楚的话那肯定是60a没错了,你电机是我2300kv的那你就串联上6s试试看,这样可以保证电流低于60 ...

好像是2600-2700的kv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2600-2700的kv电机

哦,我打错了,也可以上6s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电调小还能上6S?那不是更不行么?我想换120A的然后用4S可以么?我感觉我现在全油几秒就没动力了会不 ...

楼主别逗好吧,低kv高电压低电流,高kv低电压高电流。打个比方,3660电机kv4000+用2~3s电会有100+的电流,3600电机kv2000+用6s电会有40a左右的电流。楼主学习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别逗好吧,低kv高电压低电流,高kv低电压高电流。打个比方,3660电机kv4000+用2~3s电会有100+的电流 ...

我如果就换个120A的电调然后上4S是不是能比现在快好多?想买海飞的1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如果就换个120A的电调然后上4S是不是能比现在快好多?想买海飞的120

4s是能快一些,但是你的电机kv低了,2600kv力气足但转速稍慢了些。这kv值需要上6到8s才能达到最大功率,但是这电机耐压范围不明,做工也不知道靠不靠得住,不推荐你尝试了。所以你说买120a电调上4s是可行的,有这经济实力我建议顺带你买个好牌子的电机,kv3600左右。电池也要c数容量足,4s要4000mah30c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是能快一些,但是你的电机kv低了,2600kv力气足但转速稍慢了些。这kv值需要上6到8s才能达到最大功率, ...

你的意思是120A加3600KV电机加4S电池就很快了是吧?我这不像一步一步来么、我现在就是怕电机快了可是轴受不了了。我的轴电机上那个套已经和软轴脱过一次了。哎、速度有了轴还不行

网友D:
这好像应了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回复的很多淘宝卖家根本不懂船,包括很多做船的厂家也是一知半解,而很多买家眼睛里只有价格。
麻烦在提这类问题的时候说清楚以下问题:
电机型号,电机KV值
电调A数,电压范围
电池容量,C数,S数
螺旋桨直径,船型最好上点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120A加3600KV电机加4S电池就很快了是吧?我这不像一步一步来么、我现在就是怕电机快了可是轴受 ...

这是3660加4s电的最佳搭配了 ,软轴都脱了啊,那你要换米花塞了......软轴有螺纹啊这都能脱,实在不行就去焊死它嘛

网友E:
楼主自己都沒搞清楚是什么配置,也没发表更详细的关于船的信息,如果回复也怕误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自己都沒搞清楚是什么配置,也没发表更详细的关于船的信息,如果回复也怕误导你。

发了啊,我是3660电机2600的KV,60A电调,上3S25C电池大油直接就没速度了,是不是瞬间电流太大电调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3660加4s电的最佳搭配了 ,软轴都脱了啊,那你要换米花塞了......软轴有螺纹啊这都能脱,实在不行就 ...

请问米花赛是什么?我刚买的第一条船,什么都不懂

网友E:
什么船,长度?有图吗?

网友:
以上回复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船,长度?有图吗?

那个黄色刀锋,70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好像应了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回复的很多淘宝卖家根本不懂船,包括很多做船的厂家也是一知半解,而很多买家 ...

我是3660电机2600的KV,60A电调,上3S25C电池,电调范围不知道,都没说明,黄色刀锋,应该是75C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米花赛是什么?我刚买的第一条船,什么都不懂

就是联轴器四个洞里的那几个黑色的螺丝,最好你把电机拆下来上联轴器,电机轴上切的平面对好米花塞,上好了使劲拉拉试试,看看会不会脱出来,是在不行就粘或者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联轴器四个洞里的那几个黑色的螺丝,最好你把电机拆下来上联轴器,电机轴上切的平面对好米花塞,上好 ...

哦、电机上那个没事。就是联轴器连的那个软轴松过一次。我看论坛有出180A电调的、那个有必要买么?还是装120A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电机上那个没事。就是联轴器连的那个软轴松过一次。我看论坛有出180A电调的、那个有必要买么?还是装 ...

便宜就可以入手嘛,反正大一点总是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3660电机2600的KV,60A电调,上3S25C电池,电调范围不知道,都没说明,黄色刀锋,应该是75CM[/backco ...

75公分的船用60A电调,要充分起滑会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就可以入手嘛,反正大一点总是好的

哦了、非常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75公分的船用60A电调,要充分起滑会过载。

是、大油就能跑个不到十秒速度就没了。准备换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