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年后无法起飞了,对角电机同时停转,【内视频】

楼主(2015-03-14):
求助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之前好像在哪见过一次这个情况   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好像在哪见过一次这个情况   返厂吧

这是刚返厂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好像在哪见过一次这个情况   返厂吧

是不是棒棒哒,什么原因呢,返厂回来还是这样

网友:
看起来不是飞控问题  是不是电调行程没设好

网友B:
电调电机对换一下试试

网友C:
电机位置 装错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位置 装错了没

没有呀

网友D(2015-04-19):
可能是飞控问题。我用naza lite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不是停转,而是有一个对角转的慢,调换电调和电机后确认是飞控的问题。 后来刷了V2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飞控问题。我用naza lite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不是停转,而是有一个对角转的慢,调换电调和电机后 ...

哭了,我也刷过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