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的接收机接线

楼主(2015-03-14):
求老鸟们解天地飞7的接收机线路接接法

网友:
你想问什么?不就一通道连一通道,二通道连二通道。。。。。。
白色(有些线是橙色)信号线连类似Ω形状的那根针   红连+   黑连-

网友A:
右边—号是地线黑色,中间+号是电源正极红色 左边那个是信号,一般是白色或橙色,固定翼一般1是副翼2升降3是油门4是方向,电动机电调插3,油机供电可以另外插其它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号是地线黑色,中间+号是电源正极红色 左边那个是信号,一般是白色或橙色,固定翼一般1是副翼2升降3 ...

这是天地7的接收机哦,其他接收机是接线的顺序是都一样??

网友: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天地7的接收机哦,其他接收机是接线的顺序是都一样??

顺序基本上都一样,个别有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