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台磨机滑台磨钻头。手法不行,果断买钻头研磨机了

楼主(2015-03-14):
手里好几百根钻头废得太快。自制了台磨机滑台研磨又累不说效果差强人意。毕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练习。还是买台研磨机省事儿。。。不到一分钟就搞定!且比普通钻头多了逃逸角,钻起来相当给力。看来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  在美日和乐高之间果断选择了后者,台湾品质没辜负我的期望。据说很多老外也选择这个牌子。

网友:
来多几张研磨机的图片吧,特别是工作时候的

网友:
        麻烦问一下下什么是逃逸角,给个图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我一般就用角磨机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就用角磨机磨一下。

       角磨机磨钻头可不容易

网友:
LZ钻头用量有那么大?几百根钻头平均多久需重磨一次?

网友:
鐪嬩笂鍘讳笉閿欙紝閭g渚垮疁鐨勫鐢ㄥ彲浠ヤ箞锛屾湁鐢ㄨ繃鐨勩

网友B:
你这个是成品吗,多少钱买的

网友C:
淘宝上有卖的,,,,七八百的样子。。。

还有一种简易的,一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成品吗,多少钱买的

淘宝搜:台湾乐高研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卖的,,,,七八百的样子。。。

你说的800左右的均为国产仿品。精度要差些。美日的好些,但价格也要1100左右了。至于100多的那种说白了就是一玩具,功率太小,精度基本没有。还不如用台磨机手磨呢。

网友:
看不到如何炒作啊?上面的图太小,根本看不清。能发大点的吗?

网友D:
楼主,我也搞了台旧的,缺了弹簧夹,砂轮,和磨削座,我搞不明白的是:弹簧夹应该是ER20的吧,那大小看不明白,比如上面那个座标签2.1-3,那个夹的装夹直经明显比2.1-3的大啊,这里的数字是指夹头可以夹钻头的直径吗?另外,那个磨削座,我打算做一个,我一般用ER16的,发现磨削座装弹簧夹及钻头是反装的,看到其中大的是带轴承的。我想看看底座结构,是不是锥度,想用ER头改一个,那个轴承只是拧紧时防止钻头随弹簧夹旋转的吗?谢谢

PS,旧机器很脏,擦了半天发现是MeiR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搞了台旧的,缺了弹簧夹,砂轮,和磨削座,我搞不明白的是:弹簧夹应该是ER20的吧,那大小看不明 ...

弹簧夹是ER20的没错。从我的照片看筒夹2。1-5规格的置放孔径要大一些,其实它是用反向(底部)夹持的(内呈锥度)。所以从上面看孔径要大,底部才是夹持钻头的规格(5.1以上的才是准确的正面孔径)。那个轴承是防止在拧紧手柄时磨损弹簧夹端面而设的。而紧固头里面带有锥度。

网友:
原来如此,感谢指点,明白了,抽空做一个磨削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