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测试,失败

楼主(2015-03-14):
自己做的金属虎1,在家里跑的不错,昨天到野外测试,在荒草滩上跑,干草很硬,履带里塞了好多。首先感觉动力不行,接着发现只能单向转弯,以为是打齿了,回来后发现是一个齿轮卡子断了,而且恒隆的波箱堵转电流大,我的一个1.5A的稳压源不能启动,干脆全改。见图。

这个卡子断了

这个卡子断了

用这两个

用这两个

改好了,充好电再试

改好了,充好电再试

网友:
坐等继续看图

网友A:
全金属用380不行吧?起码550以上吧,最好775.(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金属用380不行吧?起码550以上吧,最好775.(个人愚见)

没错!

网友B:
塑料齿轮肯定不行的啦,减速比上了100的话,用恒龙的380电机跑起来也是没问题的。有些童车用的就是390电机,还有550电机的,775电机大材小用点了……主要是减速比要大……
楼主的减速电机是偏轴的,代表耐用性差点,要用钢齿行星减速电机,输出轴在中间的,还有铜的伞齿也不给力哦……

上一张本站前辈做的全金属kv-5的图,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齿轮肯定不行的啦,减速比上了100的话,用恒龙的380电机跑起来也是没问题的。有些童车用的就是390电 ...

做的不错,不过好像不是1:16的。我的试了,不太行,主要是速度慢。换个波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的不错,不过好像不是1:16的。我的试了,不太行,主要是速度慢。换个波再试试。

当然是1:16的啦,那位前辈做过kv-2 和 kv-5两个铝合金重坦了,你可以看下~

帖子链接

新年新帖 发个制作中全金属1:16   KV-5坦克(2014.09.11改变了原来上盖锁紧装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389&fromuid=222225

网友:
大哥金属的几十公斤用塑料的齿轮,不坏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1:16的啦,那位前辈做过kv-2 和 kv-5两个铝合金重坦了,你可以看下~

帖子链接

看了,的确是高手!下一辆M1A2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