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NAZA V2 h4 GPS模式下 打偏航舵机身飘移的问题(已上视频)

楼主(2015-03-14):
   如题,飞机配置是V2,H4架子,V3508 APC 1447 6S5000电 一个月前装的 飞了11块电
感觉飞行性能还算可以,满舵大机动飞行都正常,落地3.7 航线22分钟。 但GPS模式下打偏航机身会出现严重的飘移,例如,打左偏航往左前方飘移,打右偏航往右前方飘移。
感度先是默认,后来在此基础上全加了20 ,问题依旧,好像不是感度的问题,硬件连接都仔细检查了,飞控和磁力计的前向,螺丝连接牢靠,电机座水平,现在就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了。只是我下挂电池重心偏后,但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视频已上,看各位高手遇到过此类飘移的情况没

  这两天又维护了一下飞机,精简了一下线路,可能飞机轻了一些吧。发现了一个问题,机臂一端距管夹的距离分别是2.5、1.5、2.5、2毫米,就是电机离机架中心距离不一样,我就调整到都是2.5毫米,结果去试飞,情况变成了:GPS模式下打左偏航向左飘,打右偏航向前飘,只是飘移的方向变了而已,而且这个飘移的量不在那个可以忍受的范围里面(21楼说的有道理,但如果你看了我的这两个视频。。。。。。)如果不修正的话过一会儿它又自己飘回去了。和一些有经验的朋友讨论后,最大的可能还是飞控储存的重心位置没选好导致飘得过多,当然动力也是影响飘的因素,要不飘的方向怎么会改变呢?(飞行性能倒没有受到飘的影响)   第二个测试视频放在了23楼。

而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打偏航飘移是航向角感度低了,将航向角感度加到120姿态模式无风情况下也基本不飘了。非常感谢28楼的朋友给出的建议哈,另外不知用V2的朋友飞机偏航舵打满怎样?调好感度后,GPS模式下偏航打满舵,飞机猛抽了一下掉高,还以为要炸了,还好飞控稳住了。。这是没调好还是正常现象呢?

网友:
没遇到过,,,H4 前进偏头,,,偏航,,真没碰到过,

网友A:
测下飞行器的重心,换个地方飞行再试试呢

网友B:
你IMU GPS距离重心的数据一定没认真填

网友:
感觉跟重心有关。

网友:
重新校准下试试

网友C:
我i也是同样的问题  求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IMU GPS距离重心的数据一定没认真填

高手啊,我确实是大概填的,以机架下中心板为重心测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下飞行器的重心,换个地方飞行再试试呢

因为我下挂电池板位置偏后了一点,而我填的GPS相对重心数据基于下中心板正中心为重心,那么飞控储存的重心位置应该和实际有一定差别,和地点应该没关系的,换过地方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好的 那我校准IMU再去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i也是同样的问题  求解啊

你的电池怎么挂的,飞控IMU GPS相对重心数据也是大概填的?

网友:
罗盘也要重新校准

楼主:
嗯 我几乎每1到3个起落都会校准,已经习惯了,现在怀疑是重心的问题了

网友D:
重心问题 他不会一直偏

网友E: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没?

网友F:
这位朋友,如果你已解决了,不能吃独食啊,亮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正愁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位朋友,如果你已解决了,不能吃独食啊,亮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正愁着呢!

  解决了自然会分享啊,看样子这问题很多朋友都存在啊!H4是可以通过下挂电池的位置调整重心的,但我重心基本调好后问题还是一样,应该不是重心的问题!
虽然大机动飞行,续航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没?

还没呢!  这问题未解决都不敢挂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位朋友,如果你已解决了,不能吃独食啊,亮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正愁着呢!

这位朋友,我的H4打了偏航后飘走,过了几秒又飘回来,你的是这样吧?

网友G:
解决方法就是---转慢点

网友H:
是这样的。飞机在旋转是,是以gps为圆心旋转,所以不是以机架重心旋转,进而出现了飞机漂移。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gps安装在机架重心,这个问题就会解决。4楼说的也是对的,那个距离要准确填,但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I:
我的也是要往打的方向那边飘要打反向舵在停得下,停下了就不跑了!姿态模式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这样的。飞机在旋转是,是以gps为圆心旋转,所以不是以机架重心旋转,进而出现了飞机漂移。换句话说,也 ...

哥们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飘得太多。。。。。。 这是最近的一次测试视频  飘得方向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是要往打的方向那边飘要打反向舵在停得下,停下了就不跑了!姿态模式下哈!!!

我是GPS和姿态都飘,姿态会一直飘,GPS如果不修正飘一会儿自己会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问题 他不会一直偏

GPS模式下只是飘一段距离就不飘了,会自己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决方法就是---转慢点

你可以看看我23楼那个视频,打左偏航时转的挺慢,但是还是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看我23楼那个视频,打左偏航时转的挺慢,但是还是飘

换飞控,我就是这个原因换的零度。

网友J:
这个是感度没有调好的特征;
什么感度合适呢?1、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姿态模式调感度,直到你一直打方向舵飞机能基本原地转圈(漂移的位置不超过30CM),此时的感度才是合适的;
2、如果在姿态模式下达到上述的情况,就打开GPS模式,再一次打方向舵  你会发现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感度没有调好的特征;
什么感度合适呢?1、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姿态模式调感度,直到你一直打方向舵 ...

我感度才加到135,你说的是基础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感度没有调好的特征;
什么感度合适呢?1、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姿态模式调感度,直到你一直打方向舵 ...

你的方法很管用,已经基本不飘了 是航向角感度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感度没有调好的特征;
什么感度合适呢?1、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姿态模式调感度,直到你一直打方向舵 ...

非常感谢哈!  唯一有个疑问是,在GPS模式下当偏航舵打满时  飞机抽风 了一下,掉高,过了几秒飞控才稳住了。这属于正常现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哈!  唯一有个疑问是,在GPS模式下当偏航舵打满时  飞机抽风 了一下,掉高,过了几秒 ...

如果你的电机电调没有问题的话  出现这样的现象的话是不合理的
这个问题应该是在感度上不够完美  说明有个别感度过高了你再精调一下

网友:
同样问题。学习啦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马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我的H4打了偏航后飘走,过了几秒又飘回来,你的是这样吧?

是的,现在情况不怎么严重了,后来发现天线的位置数应该是负数,误填成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