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冲浪者的对插机翼 很不稳定,该怎么办???

楼主(2015-03-14):
1.5米的冲浪者,就一根碳杆,对插之后很松垮,飞行起来 机翼上下飘忽不定,导致飞行很不稳定(但还算好飞)。

除了把机翼用环氧AB胶大牢固定死外,还会有什么好办法吗???

如果没有好办法,那我就大牢 把机翼固定死(碳杆不要了 太重点了)。。。

其实颜色挺深的,只是相机拍的不行

其实颜色挺深的,只是相机拍的不行

网友A:
固定死,也不能不要碳杆。碳杆是加强的,又不是给你固定机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死,也不能不要碳杆。碳杆是加强的,又不是给你固定机翼的

楼主:
这机机设计的有缺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固定死了不好携带

网友B:
这款不好的 你买V5就好了  我一直用你这样的 那飞的 晃动的 空中芭蕾   买了海外版的完美了 而且全部都能拆

网友C:
我的解决方法是把碳杆锯的短一点,并且在机翼后面与机身接触的槽内垫上几片纸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固定死了不好携带

还有炸鸡也会不好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不好的 你买V5就好了  我一直用你这样的 那飞的 晃动的 空中芭蕾   买了海外版的完美了 而且全部都能拆 ...

v5和这款冲浪者 都是海外版吧(有介绍的,舵机是直接黏粘到机身的 没有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解决方法是把碳杆锯的短一点,并且在机翼后面与机身接触的槽内垫上几片纸壳

为什么要锯短一点呢 不用不就行了么 机翼本身就很厚实加之里面埋有碳管 强度应该不用担心。。。

至于您说的 垫纸片,我觉得没有多大用,该飘还是飘动。。。

网友D:
飞的时候用胶带沾上点,飞完了再撕下来,不论怎么样,碳杆必须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的时候用胶带沾上点,飞完了再撕下来,不论怎么样,碳杆必须有

机翼厚实 里面有埋有碳管 ,这样强度还不够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锯短一点呢 不用不就行了么 机翼本身就很厚实加之里面埋有碳管 强度应该不用担心。。。

至于 ...

原装碳管会长一点,导致机翼无法夹紧,明白?我没说不用碳管

网友E:
也遇到这个问题。除了胶粘死,还有没其他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遇到这个问题。除了胶粘死,还有没其他办法呢。

像rcrcm电动太阳鸟没有这问题 哈哈。

网友F:
每次飞都要用纤维胶带加固,麻烦,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碳管会长一点,导致机翼无法夹紧,明白?我没说不用碳管

太深奥,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次飞都要用纤维胶带加固,麻烦,设计缺陷

麻烦点倒霉事,纤维胶带天气稍微一凉点 就失去粘性。。。关键是 黏粘上了胶带加固 意义也不大啊, 该飘飘还是上下飘啊。。。

网友:
这 前几天收了一个 二手的 V5 冲浪者,已经设计了一个橡皮筋加强的方案,可能丑一点,明天有时间 试验一下。 反正炸得很烂了,不怕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