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问大家,图传都装在哪里

楼主(2015-03-14):
我是飞越650的机架,图传装在飞控旁边,会有干扰么?

网友A:
我的放在云台支架上,不用云台的时候一块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放在云台支架上,不用云台的时候一块拆掉

麻烦问一下,你怎么放的啊,我的放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你怎么放的啊,我的放不上

我加了个云台挂载板,云台装在挂载板上了,机子在车里,明天拍照给你

网友B:
最好离飞控,GPS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了个云台挂载板,云台装在挂载板上了,机子在车里,明天拍照给你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离飞控,GPS远些

离电调近对电调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图传的功放功率一般是多大?

网友:
远离飞控GPS还有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