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逆光表现

楼主(2015-03-14):
刚装好的250,试飞时发现摄像头逆光时表现很差,画面比顺光时暗很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请教高人如何解决。

网友:
摄像头问题

网友:
正常。。逆光能有好画质的话必须做很多准备的阴影补光,遮光罩。。。。。。就算是全画幅的单反加上不错的定焦逆光不补光还是会很差的。

楼主:
换了两个摄像头(CCD和CMOS的)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逆光很正常,换什么都不行

网友:
黑狗4逆光表现还可以,不怕炸的可以装个试试看

网友A:
用OSD设置线把摄像头的参数调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SD设置线把摄像头的参数调下就好了

请教一下如何调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调呀

具体的忘了,摄像头菜单里有针对逆光的补偿,取消就行了。还有不同处理芯片菜单也有不同,我的是4140+673CCD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也正想用OSD线设置一下,要不越是睛天效果越差,绝对影响视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也正想用OSD线设置一下,要不越是睛天效果越差,绝对影响视觉。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感觉在盲飞

网友:
我也 遇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换了新的摄像头 可以设置那种 还没装今天刚到

网友:
飞鲨有款摄像头逆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