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机贴纸怎样才能稳固,求教。

楼主(2015-03-14):
RT:EPP机随机的彩贴,不知是胶不好还是EPP不好沾,过不久纸就翘起来,担心飞着飞着变成白条鸡了,不知大家都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用胶粘结实,或者直接上环氧树脂

网友A:
好像是沙发咧。。。。。。。。。。。

楼主:
沙发就乐成这样了
可以用热风枪么?

网友B:
在带胶一面稍微抹点泡沫胶再粘上去会比较结实

网友C:
纹身贴或者,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D:
最好还是用自喷漆装饰,贴纸站不住的。

网友E:
EPP表面比较粗糙,贴纸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带胶一面稍微抹点泡沫胶再粘上去会比较结实
这个可以试试,喷漆除非专用漆,难度大点,一般漆或涂料附着力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