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双GPS全部出错了,是因为什么呢?

楼主(2015-03-14):
大家看飞控电压在不到4.7V时,GPS能正常工作吗?

这是日志
百度云附件:2015-03-12 12-57-09.log

网友:
GPS里面有个3.3V稳压芯片 所以4.7V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6s的电池刚开始的时候电压25V,
电机大动力输出时电压开始严重下降,GPS开始不间断报错,
期间电压下降到17V,就是每cell电2.83v
电流的数据达到56A
电流大导致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的电池刚开始的时候电压25V,
电机大动力输出时电压开始严重下降,GPS开始不间断报错,
期间电压下降到17V ...

正解啊!

网友:
其实应该是电源的滤波电容容量不够造成的,可以拆开GPS外壳看看PCB上,有没有足够容量的电解电容?为了成本和外形的限制,许多设计改用了陶瓷电容,单颗容量也大多只有22uF而已。飞控上电源供电极不稳定,经常会因为动力输出导致瞬间的电压跌落,小容量电容内存储的电量难以保证GPS持续工作,GPS重启导致失效。船模电调经常需要配合大容量的电容板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LZ关键的信息都没说
用的是什么规格的电池
供电的是什么插头
为何全速爬升
gps故障有没导致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