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啊~~650四轴

楼主(2015-03-14):
飞越650四轴  用的MINIX飞控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在起飞还没离地阶段 20%油门 机头方向就会往下扎   导致机头的两个桨打地   现在因为这个问题 已经损失3付桨了   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求大侠们 帮帮我

网友A:
大桨转数不同步?

网友B:
解锁后直接将油门推到50%及以上,要么就保持0,不要停在中间

网友C:
是桨叶安装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转数不同步?

不知道呀  怎么知道不同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后直接将油门推到50%及以上,要么就保持0,不要停在中间

20油门都扎头  50油门能不能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桨叶安装错了吧?

不会的  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
油门行程呢?我只知道需要同步设置,具体不知道,我飞电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油门都扎头  50油门能不能行呢

如果是推的过程中翻了,基本可以确定你的安装有问题,如果是油门停在中间很长时间后翻的,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推的过程中翻了,基本可以确定你的安装有问题,如果是油门停在中间很长时间后翻的,正常……

桨没安错  电调没错  重心没错     还能什么错了

网友:
jj自己双手举起放高于头顶,叫机友解锁,加一点油,试下各桨的风向是否正确,如正确后打舵,前后左右,如又正确,再慢慢加油使机产生上拉力,再前后左右打舵试试,又正确,减油至最小再慢慢加油,轻放机子,让它慢飞吧,之后要干什么你己懂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