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380小故障求解答

楼主(2015-03-14):
先说下SAB380的配置,原厂
电机
,好盈V3 100A 斜盆215 锁尾795i 地面调试全部完毕后起飞电机不转,只是偶尔动一下,后把电调的进角度设置为15,电机可以启动,但是开3D 第二档电机就会自动断电,普通油门是50一条直线,3D1档60一条直线,2档是80一条直线。请老鸟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电调从50A-100A的都试过,问题依然存在。有次看到一个帖子说锁尾
舵机
用795i会导致供电不足,会出现这情况吗?

网友A:
油門高低位置設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門高低位置設好了嗎
请问是油门行程吗?

网友B:
亲眼见原厂电机烧过~空中烧,电调凤凰90A

网友C:
难道缺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