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遥控点火

楼主(2015-03-14):
一直想在搞飞机上搞发射冲天炮,头疼点火装置,电子火柴是一次性的,非常浪费,无奈只好自己做
电路板用的是电子打火机,某宝上买的,买最便宜的那种塑料壳的貌似8快多回来自己以改就好了
这种好处就是**电源不用担心接收机短路,USB充电非常方便,充一次电点几百次不是问题
而且就是通电不断电5秒钟也会自己断电,再次拨动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晕,两个字没打上去,是独*立电源
貌似自动屏蔽了

网友:
不错的创意 这一类制作记得给电池加保护板,不然容易过放电

网友A:
還是點火線來得實際。一條點火線也就是十二塊。總比你這個簡單和便宜。不過動手也有動手的樂趣。

网友B:
怎么还带USB插口的  ?
楼主如果用高压包点火靠谱吗?

网友C:
我也很想做一个 不怎么看得懂接线 请问下怎么控制电子火机的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两个字没打上去,是独*立电源
貌似自动屏蔽了

那俩字涉及ZZ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两个字没打上去,是独*立电源
貌似自动屏蔽了

看来是怕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點火線來得實際。一條點火線也就是十二塊。總比你這個簡單和便宜。不過動手也有動手的樂趣。

其实这种比点火线便宜,一个电子火机才6块多,舵机自己找个闲置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想做一个 不怎么看得懂接线 请问下怎么控制电子火机的开关?

电子火机上有个开关,按着不松就可以了,然后用舵机控制,直接用舵机的臂压着图上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带USB插口的  ?
楼主如果用高压包点火靠谱吗?

USB插口是给里面的电池充电的

网友B:
楼主拍个视频吧没看懂啊 !那舵机起什么作用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种比点火线便宜,一个电子火机才6块多,舵机自己找个闲置的就可以了

但你這個不可多發。點火線可以多發。所以我覺得還是相對實用價值差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拍个视频吧没看懂啊 !那舵机起什么作用的 ?

舵机是控制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拍个视频吧没看懂啊 !那舵机起什么作用的 ?

改天有时间拍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你這個不可多發。點火線可以多發。所以我覺得還是相對實用價值差一點。

这个问题考虑过来,本来打算做个供单仓呢已经想到了,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有时间实验一下,用鱼竿单发射管,尾部有供蛋仓,有一点就是供完蛋炮的引线可不可以和发热丝充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