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H3D升级后歪脖子了。。。

楼主(2015-03-14):
求神医会诊~~~~~~~~

楼主:
前面2段是歪脖子。。。后面2段抖一抖脖子就好了。。。。。。。。。。

网友A:
你试试通电后先大幅度摇摆机身,来上几次。断电再给飞机重新通电,是不是能稳定不歪脖。。。。如果是,就是云台因为老化,中立零点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通电后先大幅度摇摆机身,来上几次。断电再给飞机重新通电,是不是能稳定不歪脖。。。。如果是,就是 ...

歪脖子后大幅度抖动加上调整俯仰,歪脖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歪脖子后大幅度抖动加上调整俯仰,歪脖子就好了。。。

恩,一个道理,就是云台老化磨损。。。问客服要可校准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