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cc3d飞控?

楼主(2015-03-14):
配的f450四轴,把让他向前飞,摇杆回位后,他还是往前飞。不是应该回平吗
用的cc3d飞控,没GPS,
我在调好飞控后,又把飞控拆下来重新帮了一下,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调整5通道设置,自己仔细去地面站设置一下飞控吧。。。。你可能全手动模式了

网友B:
看看地面站的设置 遥控的模式开关反了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换过来就ok了

网友C(2015-05-10):
沒錯,重新檢查一下

网友D:
重新校准

网友E(2015-06-11):
手动模式无疑

网友F:
惯性啊,需要你自己手动操作

网友G:
苹果4平板可以安装cc3d软件,连接cc3d调参吗

网友H(2015-07-20):
手动模式下,俯仰和横滚是摇杆即使回中,依然会以之前的状态飞行,需要手动反向调整,很考验手感的。建议不适应就切回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