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 锁尾问题,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是如此,特来本频道求解惑!

楼主(2015-03-14):
我的配置: 695*3 futaba256  600mx 铂金 v3 高压 三轴MB

朋友配置:舵机原厂,750mx 凤凰高压 三轴vbar

现象:螺距正负12°,猛推油门机会摆尾,摆动10°左右在摆回去,打方向舵 刹车非常软,无法做到 锁尾一根棍和匹配陀螺仪风格的 方向舵刹车;

机整体震动很小,主桨、齿轮等皆为原厂,机无炸 所以不用考虑 三轴弯等情况,本帖图中电子产品皆为550机型升级,性能有保障;

陀螺仪 vbar锁尾感度已经接近最高值,mb更是锁尾感度100%、锁尾增益也是最高,vbar接近最高,但还是无法 解决上述问题,故此特来请教!

陀螺仪垫片 试过 硬、薄 单片、双片,还是一个效果,希望得到有经验老魔的指导、提示!

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在此特别感谢:crop 魔友的好心提醒,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给大家点赞!

不好意思魔友,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的600 锁尾顺利解决了,当然 我觉得尾巴不够硬,加感度和减感度 效果是一样的,我目前的匹配应该达到 锁尾舵机速度极限了,这点有点小遗憾,不过已经不耽误飞,也没有 抖螺距 甩尾巴的问题了;
最近也没在研究锁尾舵机臂的长度问题,在长会顶到600的尾管座,也就没在折腾;

魔友说的很对,锁尾舵机主要需要急速的效果,而不是使用锁尾舵机的工作极限来满足尾变距滑块的极限行程,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误区;

我之前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 我直接使用了泰世X5机的锁尾舵机臂,那个臂稍短,配上锁尾舵机极限工作行程刚刚满足了600锁尾滑块的行程,导致推动尾变距滑块舵机实际的摆动会更长,从而造成速度不够;

也请大家注意 600尾滑块比 x5长一截,要使用更长的锁尾舵机臂

说一下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锁尾舵机匹配舵机臂的最终形成,最好在锁尾舵机3分之2的行程以内,也可以5分之3行程以内,这个行程使用的越短,锁尾也会更迅速,当然这也和锁尾舵机的性能有关,如果性能较差无法支持这种杠杆力的话,就会推不动尾滑块,反而造成反效果;

想让机锁尾迅猛一些,可以使用长一点的舵机臂或者给球头往外扩一个孔,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如果你的机 锁尾感度偏低很多,那么请把球头往内适量挪动一点,尾舵机工作行程越长,力量越大,相对速度也更慢;

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这里也分享出我的经验,谢谢大家!

楼主:
非常感谢 各位魔友的帮忙,现在已经把 mb 安装在升降舵机后面,传统安装位置,下周末试飞看锁尾是否可以恢复正常;

也由于第一次接触 陀螺仪前置的机,而且还是亚拓这种脑袋伸出一节的情况经验比较少,固定在后面应该就搞定了;

网友A:
感度太高猛推油门才会摆尾,降低感度吧

网友:
先解决猛推油门摆尾问题,再设置锁尾力度

网友B:
你這情況,是要調低,越高越敏感,試試調低點

网友:
定速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情況,是要調低,越高越敏感,試試調低點

陀螺仪锁尾感度,正常情况 搞了 尾巴会快速金鱼尾,低了会缓慢金鱼,我调到头 连个金鱼尾都没看到~

调低 没用 试过了80%,一打方向 刹车软的 得跑不少才能停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太高猛推油门才会摆尾,降低感度吧

魔友,别说感度太高,感度高了  悬停都会金鱼尾,更何况 感度都到头了

常规推测 已经不适合 我这个情况了,我还不至于 这种低级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C:
对了,好赢V3 HV是带消火花功能的,我看你还是搞了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好赢V3 HV是带消火花功能的,我看你还是搞了个电阻。

这是 出厂配置

楼主:
也不是动力问题,进角5、7、8、12  频率 8、12、24 都分别试飞过,没有任何改善
如果是转速问题,那么85%油门 已经足够锁尾一根棍了,哪怕进角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太高猛推油门才会摆尾,降低感度吧

慢摆尾

网友D:
你MB感度是哪个灯?还有,刹车软的话第三个旋钮+一些没感觉?

楼主:
常规 方式,已经试的差不多了,现在主要想知道 是不是 亚拓600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如果是一台机如此,那么 有可能是我设置或者调配有问题,2台机不同的人 并且不同的配置、不同的陀螺仪 都有这个问题,那么一般不会是调配问题;

网友:
我自己的600E是FBL头,大Vbar,GS504舵机,定速2350转,13度螺距。我的尾巴无论怎么打舵只要不掉转就不会飘,可以看我发过的帖子有视频。

网友E:
飞亚拓600的应该不至于你们2个,可能你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忽视了! 我只是分析而已 不代表权威

网友D:
建议测下转速看看是多少 。还有检查一下尾桨夹里面的轴承和尾中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动力问题,进角5、7、8、12  频率 8、12、24 都分别试飞过,没有任何改善
如果是转速问题,那么85 ...

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定速开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MB感度是哪个灯?还有,刹车软的话第三个旋钮+一些没感觉?

感度已经最后一个灯了

拧旋钮 没有任何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亚拓600的应该不至于你们2个,可能你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忽视了! 我只是分析而已 不代表权威

两个调机 成手  450 5.5  550 570 都装机调试,不是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人装的 会有忽略相同问题的情况;

只是不知道 600 特殊在哪里,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测下转速看看是多少 。还有检查一下尾桨夹里面的轴承和尾中联。

魔友还是觉得 是转速问题。。。

750mx 的转速 已经很爆了 听着转速已经超高了,还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定速开了没有!

这根本不是重点

网友:
好的,那我也不在做声了。

网友F:
600的特性,温柔锁尾…帅哥放心飞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调机 成手  450 5.5  550 570 都装机调试,不是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人装的 会有忽略相同问题的情况 ...

朋友的600,配置是600MX+凤凰80A,610650舵机。尾巴锁的爽爽的,我感觉你们是机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朋友的600,配置是600MX+凤凰80A,610650舵机。尾巴锁的爽爽的,我感觉你们是机械问题。

你MB的螺距补偿调对没?没对的话大螺距是会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MB的螺距补偿调对没?没对的话大螺距是会甩一下。

必须对,不然以抖油门   就不是小摆了

2个补偿 都试了  没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600的特性,温柔锁尾…帅哥放心飞吧

温柔锁尾。。。那这600 太让我失望了。。

锁尾是没什么问题,钟摆也能锁住,就是 以顿机 尾巴甩一下 的感觉 太不爽了

当方向舵 软趴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温柔锁尾。。。那这600 太让我失望了。。

锁尾是没什么问题,钟摆也能锁住,就是 以顿机 尾巴甩一下  ...

原来你是新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是新兵,呵呵!

头一次 入手亚拓600,对这款机来说 我是新兵吧

网友:
750MX?你的是80A的电调吧?我的是开最低93的油门飞的,尾巴从来都是一支棍子。重点检查尾巴,尾舵机,BEC的电流等,我的BEC是开6V,最大10A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魔友还是觉得 是转速问题。。。

750mx 的转速 已经很爆了 听着转速已经超高了,还是如此

我用的是K8,感度要看软件里面的,你也可以设置成为通道映射为感度,这样可以在控了调,我的K8感度是90的

网友H:
应该是 尾舵机的问题。 有时候真不能迷信什么 大牌。

网友:
我的600摔了一次之后,就跟您这样了,后来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 尾舵机的问题。 有时候真不能迷信什么 大牌。

这锁尾舵机无问题,之前使用飞过 x5  kds550,均正常
机的现象是 猛抖螺距 尾巴跑一点,钟摆空翻 航线什么的 锁尾正常,就是 打方向舵刹车很软

就像感度地 软绵绵的感觉

我确定锁尾舵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K8,感度要看软件里面的,你也可以设置成为通道映射为感度,这样可以在控了调,我的K8感度是90的 ...

vbar 那台机 感度值 快最高了,具体数字我不知道;

mb已经感度100%了,不存在 控感度值设置低、或者高的情况

网友:
很明显是调试的问题        个人感觉换成凤凰80A问题就解决一半

网友I:
帮朋友解决过这个问题,自己也搞过,结合VBAR(MB我没用过)可能有2种情况:
1.尾机构行程,尽可能这样安装球头:输出端用外孔,尾推端用内孔,杠杆原理解释是增加同一时间尾巴可以调节的量(扭力会下降但尾舵其实不需要那么大,关键是速度),这样相当于增加了尾推的调节速度。这样下来,停顿应该会变得更干脆。不过在这之前首先要确定你尾舵机的中位、尾滑块中位是正确的,在VBAR软件里,尾舵的左右行程要调到差不多一致,这是大前提。
2.VBAR的软件里,如果是PRO版,可以点尾舵调节里的博士帽,进到详细参数里,把尾舵停止增益开大,我大概开到30多,虽然刹不到pengpeng那样的效果但很干脆,不会像原来那样软软的。当然不能调过头,否则停顿会反弹。如果是EXPRESS版就无法了,我也是为了这个才花钱升级的。
至于大螺距会甩尾,先不用管,把以上问题解决,在此基础上,如果还甩,再进到VBAR的尾舵螺距预补偿里去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帮朋友解决过这个问题,自己也搞过,结合VBAR(MB我没用过)可能有2种情况:
1.尾机构行程,尽可能这样安 ...

尾舵机臂 现在装到外孔,锁尾行程还差一点点,目前里可以到极限,外侧有1mm,这样的行程已经足够用了;

话说 600 的尾推行程 比 x5 还有亚拓500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机臂 现在装到外孔,锁尾行程还差一点点,目前里可以到极限,外侧有1mm,这样的行程已经足够用了;
...

LZ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600也是存在金鱼尾调不好!

网友:
头疼的锁尾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尾舵机臂 现在装到外孔,锁尾行程还差一点点,目前里可以到极限,外侧有1mm,这样的行程已经足够用了;
...

其实你理解的和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你在说的是“行程”,也就是最大值,其实用到最大值的机会不多。我说的其实是“单位时间内的行程”,也就是响应速度,和最大行程没有太大关系。
打比方你想要急停干脆,在停下的一瞬间尾舵的动作是猛地往反向动一下,抵消原来旋转的力,然后立即回到保持悬停的位置,这一下尾推反向运动的速度就决定了停顿是否干脆。如果你尾推的杠杆不够长,舵机同样行程内不能“撬动”更大的尾推动作,那么只能通过舵机本身运动更大行程去弥补,那肯定会变慢变软。至于两端的极限行程,对这个过程根本没有影响。
至于我提到的第二点,通过软件设置增加刹车量,原理在于,如果第一点已经做到正确,但还是急停发软,代表你的尾推虽然已经足够快,但VBAR“认为”你没想要那么大的舵量,所以给出一个让舵机动作相对较小的信号,所以需要告诉VBAR你要更强的刹车量,也就是调节停止增益。为什么先做第一点?因为第一点是前提,如果你本来尾推速度不够快,那光命令VBAR快一点,机械速度却跟不上,还是不行。

网友J:
我的700遇到过你问题 也是原厂舵机 三轴v8  最初是默认的窄频,后来把尾巴模式换成宽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你理解的和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你在说的是“行程”,也就是最大值,其实用到最大值的机会不多。我 ...

非常感谢魔友的帮助!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700遇到过你问题 也是原厂舵机 三轴v8  最初是默认的窄频,后来把尾巴模式换成宽频就好了

我的锁尾舵机是窄频;

话说魔友够狠  陀螺仪锁尾设置窄频 实际用宽频舵机 试飞竟然没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锁尾舵机是窄频;

话说魔友够狠  陀螺仪锁尾设置窄频 实际用宽频舵机 试飞竟然没烧了。。。

恩 855 没烧

楼主(2015-11-26):
引用 网友I:
其实你理解的和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你在说的是“行程”,也就是最大值,其实用到最大值的机会不多。我 ...

不好意思魔友,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的600 锁尾顺利解决了,当然 我觉得尾巴不够硬,加感度和减感度 效果是一样的,这点有点小遗憾,不过已经不耽误飞,也没有 抖螺距 甩尾巴的问题了;
最近也没在研究锁尾舵机臂的长度问题,在长会顶到600的尾管座,也就没在折腾;

魔友说的很对,锁尾舵机主要需要急速的效果,而不是使用锁尾舵机的工作极限来满足尾变距滑块的极限行程,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误区;

我之前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 我直接使用了泰世X5机的锁尾舵机臂,那个臂稍短,配上锁尾舵机极限工作行程刚刚满足了600锁尾滑块的行程,导致推动尾变距滑块舵机实际的摆动会更长,从而造成速度不够;

也请大家注意 600尾滑块比 x5长一截,要使用更长的锁尾舵机臂

说一下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锁尾舵机匹配舵机臂的最终形成,最好在锁尾舵机3分之2的行程以内,也可以5分之3行程以内,这个行程使用的越短,锁尾也会更迅速,当然这也和锁尾舵机的性能有关,如果性能较差无法支持这种杠杆力的话,就会推不动尾滑块,反而造成反效果;

想让机锁尾迅猛一些,可以使用长一点的舵机臂或者给球头往外扩一个孔,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如果你的机 锁尾感度偏低很多,那么请把球头往内适量挪动一点,尾舵机工作行程越长,力量越大,相对速度也更慢;

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这里也分享出我的经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