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5-03-14):
背景:naza lite刚刷完V2算法程序…
  按要求进行校准了IMU,高级校准和基础校准都进行了,然后进行电压校准,但是,只点了电压校准按钮,点击确定,没有用万用表进行测试。
配置:naza lite+gps   600机架,4108 380kv 1555桨,6S电。
人物:本人新手,最多不过20架次。之前都是离地一米多练习,后来用GPS模式在100米左右航拍
过程:没刷V2之前,一切都算正常,没炸过机,就是起飞的时候不是太稳,应该是lite的通病……飞行时候,一般不爱用BB响,都是看osd电压,之前都是22伏以上就落地回家了……
这次刷了V2程序,过程顺利,校准完IMU和电压,其他还是之前的参数,没动。上电,自检预热,黄灯快闪,然后搜星,之后解锁,一切正常。
然后到广场去试飞,一切都准备就绪,只是搜星有点慢,2分钟了还是两红一绿灯闪烁,之前都很快的,迫不及待,解锁起飞,确实很稳,空中也很稳,开始爽飞,放大了胆子,开始测试拉锯,比较满意,也没完全放开,然后心想,之前没测试过续航,这次顺便测试一下吧……飞着飞着,一看OSD电压22伏了,这时距离降落点300米左右,高度100米左右,心里开始着急,开启无头模式,全力往回拉,当然电流大了,OSD显示21.8了,心里开始不安了,马上就要到降落点了,还有七八十米吧,高度也降到四十米左右了,忽然它停住了,一直悬停,这时电压已经低到21.6以下了,我更着急了,关闭无头,打各种舵都没反应,油门也没响应,突然OSD电压下降非常快,一会20多点,在悬停十秒多点的时候,电压显示已经不到20了,飞机左右晃动了一下,开始自璇下降炸鸡……掉掉山上了……
最后,经检查发现只断了一只桨,电池一个角轻微变形,损失一个魔术扎带,其他外观完好无损,甚至没有一点划痕,更没有磕碰…就是不知道电子元件有没有损伤,还没有通电测试………
经BB响检测,炸鸡后的电压为每片3.3v,回去没敢充,怕有危险,然后问了一些模友,应该没事,就充上了,BB响测试电压还算正常……应该能用,改天测试一下…
炸鸡后,一直没找到原因,求有经验的模友帮忙分析,让我吸取教训,总结经验。
个人猜测,很可能是电压过低,但是过低之后应该触发自动降落,不应该失去控制吧?
再次警醒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坠机不远处就有一对情侣……想想都后怕……
最后附上调参图和炸鸡图供模友参考分析……

网友A:
电压校准啥意思你都没搞明白。你的油门是不是打到10%以下了

网友B:
这些个电线。。。。。敢不敢再凌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个电线。。。。。敢不敢再凌乱一点

主要是电机线没剪,都盘上了,空间很狭小,所以影响很多线的布局…

网友C:
IOSD MARK看来是没有,上个OSD录像看看。。。

网友D:
和我情况一样,失控的。切换没反映。

网友E:
我的LITE一直没有刷V2,呵呵......我还是老老实实地LITE吧,安全。

网友F:
是不是天8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校准啥意思你都没搞明白。你的油门是不是打到10%以下了

没有没有,在中位偏下,因为当时着急降落,但是下降舵量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SD MARK看来是没有,上个OSD录像看看。。。

抱歉,设备低端,不带dv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情况一样,失控的。切换没反映。

也是电压低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LITE一直没有刷V2,呵呵......我还是老老实实地LITE吧,安全。

额………也不一定是刷机引起的,因素太多,很可能是电压低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天8控

天九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校准啥意思你都没搞明白。你的油门是不是打到10%以下了

能麻烦讲解一下校准电压的过程和主要作用吗?确实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麻烦讲解一下校准电压的过程和主要作用吗?确实不太懂。

校准电压就是在那里填上你用电压表量出来的电压值,按照说明书的信息,低压保护的时候不会失去其它通道的控制,但是油门低于10%或者失控保护的时候飞控会忽略其他通道的状态。切不可慌,时刻保持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电压就是在那里填上你用电压表量出来的电压值,按照说明书的信息,低压保护的时候不会失去其它通道的 ...

谢谢,这样差不多明白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电压低造成的炸鸡。当时只关闭了无头模式,却没有切换飞行模式,油门有可能在某个瞬间低于了10%,但一直没有推到中位以上……这些可是导致炸鸡的主因和次因……通过这次炸鸡,收获了不少,也算炸值了,幸亏当时临时改主意没去人工湖………还有就是他们推荐关闭低电压保护,认为意义不大,尤其是在水面上飞行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是电压低引起的?

反正我炸鸡都是到最后要降落的时候失控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炸鸡都是到最后要降落的时候失控炸鸡。

损失严重么?炸完之后,我就坦然了,不失落反而很高兴,早晚都得炸,终于过去心里的那道坎了……有经验更放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差不多明白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电压低造成的炸鸡。当时只关闭了无头模式,却没有切换飞行模式 ...

我没关低压保护,第一集闪灯提示的电压设的比较高,闪红灯时候降落,电池刚好3.8V,适合保存;BB响降落的时候刚好3.7V,比较正常的使用;等到了飞控的第二级保护的时候电池已经过放了,那会只不过是油门中位上移,到时候如果飞不回来就推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关低压保护,第一集闪灯提示的电压设的比较高,闪红灯时候降落,电池刚好3.8V,适合保存;BB响降落的 ...

我设置的第一级是3.6v,第二级设置的3.5,BB响设置的3.6。按你的推荐应该是第一级3.8,第二级3.7;BB响也是3.7?是这样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第一级是3.6v,第二级设置的3.5,BB响设置的3.6。按你的推荐应该是第一级3.8,第二级3.7;BB响也 ...

我第一级是3.7,第二级3.5

网友G:
最后是低电压炸鸡的吧20V都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损失严重么?炸完之后,我就坦然了,不失落反而很高兴,早晚都得炸,终于过去心里的那道坎了……有经验更 ...

6个浆,两根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后是低电压炸鸡的吧20V都不到了

嗯嗯,但是炸鸡前不能控制,这一点不解,是不是我操作不对?没仔细阅读飞控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6个浆,两根机臂。

损失也不小……

网友H:
感觉是电压的事情电池低于3.6就变化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是电压的事情电池低于3.6就变化很快的

最后炸鸡确实是电压的事,就是对低电压的时候,遥控不起作用感到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