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清LB移动设备的选型

楼主(2015-03-14):
请教,三星“GALAXY Tab|PRO SM-T320”和“Galaxy Tab S 8.4 T700”哪一款更适合做“大疆lb高清图传”的显示器用?
处理性能

Galaxy Tab S 8.4 搭载的三星最新的 Exynos 5 5420 八核心处理器,由 4 个 1.9GHz 的内核加上 4 个 1.3GHz 的省电内核组成,并配备有 3GB 的 RAM。     Galaxy Tab Pro 8.4 只配备了 2GB 的 RAM,搭载的是 2.3GHz 的四核处理器。

网友A:
带HDMI口的屏幕就好了 分辨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HDMI口的屏幕就好了 分辨率高的

1080*1920试过了,滞后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80*1920试过了,滞后严重。

延时不是屏幕的事情 是图传本身运算的必然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不是屏幕的事情 是图传本身运算的必然结果

谢谢!
喜欢FPV机动飞行,所以不能容忍时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喜欢FPV机动飞行,所以不能容忍时滞。

那你还是放弃LB吧。一代LB延迟比较明显,不适合FPV。这种延迟是天空端编码和地面端解码的过程中产生的,和用什么终端显示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放弃LB吧。一代LB延迟比较明显,不适合FPV。这种延迟是天空端编码和地面端解码的过程中产生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