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保姆问题,飞机落水后的问题

楼主(2015-03-14):
1:充电保姆有一个(3)号,插上电池不能充电,指示快闪一下(相对其他灯闪的快一些)就直接过去了,冲不了电,有模友知道怎么回事吗?
2:今天飞机落水了,淡水,电池,接收,泡了十几分钟,捡到第一时间断电,现在不敢通电,我想问问怎么办?接收是原装JR831,好心痛啊!还有,落水的酷点电池外观没问题,能看到里面有水,BB响测11.4,怎么办?

网友A:
买一瓶无水酒精,赶紧打开用酒精洗,晾干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瓶无水酒精,赶紧打开用酒精洗,晾干了就、行了。

你是说落水的问题?

网友:
电池电压正常的话,晾干了就行,电池是密封的。接收机啥的电子零件,用无水酒精或者洗板水洗干净,晾干,能用一般就没问题,注意可能生锈

网友:
吹干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落水的问题?

是的,清干净就行,我经常这么办。

网友:
LZ在测试这骚鸡两栖性能

网友(2015-04-15):
线 插反了吧

网友:
防水
要提高啊?

网友:
1、电池问题,直接插B6上看看是不是有一组电池电压不对了,估计是平衡线断了,充电器认为是没电直接跳过了。
2、掉水里?哈哈,我经常干这事,每次炸鸡都是掉水里,朋友们都说我五行缺水。。。拆开吹干通电试试,没问题的话就可以继续用,反正我有俩2801接收机都掉水里过,焊点都被电解化了发白,没敢飞大飞机,一个用来测舵机什么的用,一个飞E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