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发热改怎么处理?

楼主(2015-03-14):
刚炸鸡了,6S锂电现在在家开始发热了,会不会烧啊?能泡水吗 ?还是直接丢垃圾桶?

网友:
太危险了   找个安全的地方放着吧   等发热玩了  电池电也放完了  就不会着了

网友:
不能用水,很危险。用沙子盖起来。不能用了,请妥善处理。

网友:
直接丢空旷地方、周围不要有易燃物
要不就用防爆袋装着

网友:
看过模型杂志介绍    要泡在5% 的盐水里边放电  就可以了。

网友A:
放马桶里,用水充走

网友:
都摔成这样了

网友:
应该放在清水散热吧,前提是锂电不能有破损……盐水还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马桶里,用水充走

放马桶里,再把马桶炸了

网友B:
沙子买起来是正解,别放水里,剧毒。

网友:
最好 不再用,安全第一

网友:
到空旷的地方,用锥子把鼓包的气放掉,如果电已经放光了是不会起火的,然后淡盐水泡一下,扔了,现在的锂电基本无害的。

网友:
放饱和食盐水里,放电加冷却。放电完后,别乱扔,有污染的。

网友:
向楼上,两位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沙子买起来是正解,别放水里,剧毒。

求教,为何剧毒

网友:
找人烟稀少的地方埋了吧,远离农田,据说一粒五号干电池就能污染几立方米的农田,你这个这么大的6s。。估计就,反正污染不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教,为何剧毒

一颗电脑主板用的锂电池如果漏液,可以污染6O万加仑地下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颗电脑主板用的锂电池如果漏液,可以污染6O万加仑地下水。

原理呢,

网友:
要看化学反应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