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儿子读书忙,F450又回到我身边

楼主(2015-03-15):
因为某种原因,介个450弄好之后没多久就落到别人儿子的手里。最近别人说他儿子学业紧且总是分不清方向,每次都要靠关控才能让飞机回来……
回想这段时间,一直在折腾某疆,虽然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而言明显的那什么,但是450这种纯粹diy的乐趣还是非常那什么的
所以借加装FPV设备的名义把久别的450弄了回来,而且并没打算在近期内送回去(反正他儿子最近应该都很忙)
以下看图说话
改好之后的450,其实比起某疆的遥控器,天九的手感简直就是……

ccd摄像机被我直接用3M胶装到了这里

400mW图传,用电大户。没地方了,就旁边呆着吧……那边是电源,呆这边……天线直接从机臂缝里伸出去……

顺便说下一,当年把这个模块放在下面是为了在飞行时更好的查看指示灯,但是在起飞之前要确定状态的话真的很麻烦

之后是某疆精灵2,狗4+iosd+400mW图传的平庸配置。这机一直从事航拍工作,最然借此讹了别人一些钱,但最终这些钱除了分给同仁之外也还是投入到其它鸡鸡上面了

最近饱受蹂躏且一直都遭受非人待遇的精灵1,硬挂山狗+200mW图传(反正不飞多远,以减轻动力电负担为中心思想)机载供电口换舵机头,方便接下来再折腾
不是有人老问精灵1能不能用来玩最近很流行的穿越吗?答案是能!很能!

最后来个全家福吧

网友A:
聽樓主的口氣是有點不開心的樣的子。是送別人的嗎?還是別人不令情?留自己用吧。自己親手搞的東西是有感情的。

网友:
好多装备

网友B:
什么飞控?新手刚玩,用的QQ飞控感觉好不稳定。。。呵,还不如网上买的四轴玩具飞行器。。。

网友C:
请问天地飞9上挂的是什么牌的一体机显示器,开控会不会干扰显示屏图像,还有鹰眼的显示器怎么样,会不会被遥控器干扰

网友:
我看到别人的儿子就想笑

网友D:
精灵的遥控用的就是天九的遥杆啊,精灵一的遥控就是天地飞代工的,后面的不知道

网友E:
那个最小的不错。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那个最小的不错~

网友:
天九手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聽樓主的口氣是有點不開心的樣的子。是送別人的嗎?還是別人不令情?留自己用吧。自己親手搞的東西是有感情 ...

我看刚好相反,楼主爱机太多了.朋友儿子喜欢,碍于面子,把最先搞的那架给了朋友儿子.心里不舍,但没办法,现在好了,有借口要回来了.心里终于舒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新手刚玩,用的QQ飞控感觉好不稳定。。。呵,还不如网上买的四轴玩具飞行器。。。

大疆naza lite飞控 ,有个朋友在F450上面装APM飞控的。QQ飞控没接触过,不过感觉也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玩具不如吧。你所说的不稳定,是飞行状态不稳定,偏来偏去;还是飞控不稳定,是不是的给断个电、抽个风之类的?如果只是飞行状态有问题,应该先检查机体结构,动力是否匹配、负载的分布是否合理……总之有够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天地飞9上挂的是什么牌的一体机显示器,开控会不会干扰显示屏图像,还有鹰眼的显示器怎么样,会不 ...

天9上面的不是一体显示器,就是在某宝上面三四百块钱买的7寸雪花屏,在后面用贴了个接收机,然后倒腾了一下线。鹰眼这个还不错,显示亮度高、双接收配合平板天线,貌似论坛里很多人都在用这个吧,DVR功能挺实用就是一千出头的价格有点贵。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2.4G遥控干扰5.8G图传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最小的不错。能给个链接吗?

华科尔小瓢虫,某宝搜这个就行了,三电带控套餐貌似不到三百块。话说这小瓢虫后来好像出了FPV挂件和带超声波传感器的室内飞行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的遥控用的就是天九的遥杆啊,精灵一的遥控就是天地飞代工的,后面的不知道

几个遥控器的操作感觉都还不错,关键是抓在手里的质感。天九一看就是可以操作很复杂的东西的遥控器,而大疆的拿着、看着都像个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遥控器的操作感觉都还不错,关键是抓在手里的质感。天九一看就是可以操作很复杂的东西的遥控器,而大 ...

其实我更喜欢大疆的,飞多轴用不到那么多功能,功能太多反而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naza lite飞控 ,有个朋友在F450上面装APM飞控的。QQ飞控没接触过,不过感觉也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玩具 ...

好贵,买不起,555~~,就是装好后,校定陀螺仪后,老是往一个地方偏就是一个斜角,不是左右前后这样的顺角,遥控器调节两边的舵量还是叫什么,就可以稳定一些,但是一回地面,就变成相反方向飞了。呵,且飞行不稳定,总是飘。。,没法刚好停在差不多的地方,基本人手一直在控制稳定。。动力这些应该没问题,配的1500毫安,30C的好像,小四轴够用了,且电机这些也正常工作,就是感觉飞控不稳定,想吧感度调高一点,飞行器就会一提动力就四处抖动,所以没法调高。。。 另外问一下,遥控器稍微动一下,飞行器感觉就很大角度飞,是舵量的问题吗?是不是把遥控器里面的100%调低会好一点?另外飞控看论坛好像有人说用CC3D的好一点,不过我去淘宝看,好像要接电脑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