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大家,船轴里的防水油可以用锂基脂吗?

楼主(2015-03-15):
第一次做船没经验,请大家看看,能用这个吗?
包装上写着3#锂基脂,红色的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好  就搞了一些重齿轮油来用

网友:
要不是看了题目我准会问一声好吃吗

网友:
船防水是件头疼的事情

网友:
这种油可用,最好用二硫化钼。

网友A:
软轴里的油可以用这个,我的船用过,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轴里的油可以用这个,我的船用过,还不错

我的是硬轴,能用吗?

网友:
一般玩随便润滑脂都可以 但是有些粘度很大的不适合

网友:
能用,只是多检查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用,但是他们说这个油不好被添加到软轴里面去,所以有些人直接用液体润滑油了

网友:
我是用摩托车的机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但是他们说这个油不好被添加到软轴里面去,所以有些人直接用液体润滑油了

液体油不会很快漏掉吗?我硬轴后面轴承都是活动的,没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体油不会很快漏掉吗?我硬轴后面轴承都是活动的,没粘

说的是加液体润滑油的话,维护就得勤一点大概每跑两次就得拆下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液体油不会很快漏掉吗?我硬轴后面轴承都是活动的,没粘

硬轴加啥润滑油哦,软轴才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轴加啥润滑油哦,软轴才加啊。

防轴套里进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轴套里进水啊

可以加些密封垫圈啊,再涂点凡士林,再勤换轴承,只能这样了。也可以买轴套,就是不是轴承的那种。我只知道真船就是用的那玩意